[求助]我家的蓮蓬頭的水龍頭滴滴答答(04/28已解決)

楼主(2010-04-26):
我家的電光牌蓮蓬頭的水龍頭滴滴答答水關不緊,問了附近的水電行都沒有在賣它的止水橡皮,不知哪位前輩知道哪有在賣它的止水橡皮或是有其他的解決方法?感恩!

网友:
您可拍照給我看一下嗎?要是您的止水橡皮圈是圓型而不是T型.您可翻面用.可在用一陣子.要買的話您可到萬大路有一家水電材料行.名子忘了.最好拆您舊的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家的蓮蓬頭的水龍頭是"單槍"的,一般裡面都是號稱"精密陶瓷",會關不緊通常是因為卡到沙粒等小東西.
先左右搖一搖那個調水溫的把手,看能不能用較大水量把雜物沖掉.
沖不掉的話就要拆開來清一清.
正常來說,清完要上黃油,但是這個黃油不好買,是矽基的.
所以...就把附近的舊黃油刮一刮,塗一塗吧....
如果不是單槍,就要找橡皮了.
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照片沒真象
很難幫上忙

网友:
橡皮...一般的五金行沒在賣~~~要去找專門再賣橡皮的店家~~~~
規格有好幾千種~~~~如果你的橡皮是標準規格~~~那他們一定有再賣

我以前為了把車子的冷氣修好~~~還去買了不同規格在自己改裝一下就解決了..
那種專賣橡皮的店~~~通常都是在賣軸封之類的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嗎?我就在萬大路附近,改天去問問看!
沒有照片的原因是:我希望將總止水閥關閉後然後將水龍頭拆開,能夠馬上將橡皮裝上去,免得我家另一位大人又要因無水可用來開罵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蓮蓬頭不是單槍的,是冷熱水分別兩個水晶龍頭轉動控制的

回复 网友D:
謝謝您撥冗來看我的問題

回复 网友E:
可是我聽水電的講說水龍頭在用的止水橡皮材質不太一樣,它需要耐溫的,免的一下就壞了!

网友:
去環南應該會找的到
萬大路靠近東園街
印象中好像有水電五金
光復橋過去板橋
未到三民路大路口
兩側有很多機械五金.建築五金.水電五金
加油站旁未到警察局
中間有一家三層樓的五金商城
希望有幫助...

http://tw.myblog.yahoo.com/tauru ... p;next=358&sc=1

此為別人的DIY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我就在萬大路附近,改天去問問看!
沒有照片的原因是:我希望將總止水閥關閉後然後將水龍頭拆開,能夠馬上將橡皮裝上去,免得我家另一位大人又要因無水可用來開罵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蓮蓬頭不是單槍的, ...

水晶龍頭喔,那個好辦,你將水晶中間的蓋片撬開(熱水應該是紅色的),然後將十字螺絲鬆開,把水晶轉頭取下,用活動鈑手將螺紋狀止水栓拆下來就可以看到止水皮了!
我記得一般五金百貨也有賣,水電材料行已經很少有店家賣那種小零件了,一般水電行都直接叫客戶換新的(目前都以精密陶瓷龍頭為主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用關總開關阿........只要在那個L型接頭那有一個一字型. 拿一字起子關掉就可了

网友H:
那種我記得只有一個黑黑的膠皮而已呀。
應該沒用到"陶磁"心吧。

好像是從塑膠的那個中心轉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種我記得只有一個黑黑的膠皮而已呀。
應該沒用到"陶磁"心吧。

好像是從塑膠的那個中心轉開的吧。

要看他是單槍型或是混合型.單槍目前都用陶磁心.但大大說是有橡皮應該是混合型

楼主:
04/27 23:30補充照片
它的止水橡皮是連著一根銅柱

蓮蓬頭形式:電光牌

拆下來的止水橡皮

還可以看到電光牌閃電的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04/27 23:30補充照片
它的止水橡皮是連著一根銅柱

蓮蓬頭形式:電光牌

拆下來的止水橡皮

還可以看到電光牌閃電的MARK

都已經拆下來了阿.....
去五金材料行買個彈性好的避震墊來DIY吧....
要不然我會建議你乾脆把他全換了比較快~~~~
看你這也有好幾10年的歷史了~~~~還在不忍心把它淘汰嗎?

网友:
沒錯啦.那個去買十元以內就可以了啦。
有的時候.那支銅還可以留下來。只換黑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I:

時機很差耶!省則省,因為它是電光牌的,稍微有點名氣,如果是雜牌的,早就換了

回复 网友J:
那支銅心的頭是埋在橡膠皮內一起射出成型的耶!我想不出用何方法DIY,
而且不要說帶銅柱的止水皮,就算沒帶銅柱的止水皮都問不到,真是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支銅心的頭是埋在橡膠皮內一起射出成型的耶!我想不出用何方法DIY,
而且不要說帶銅柱的止水皮,就算沒帶銅柱的止水皮都問不到,真是傷腦筋! ...

去年我還有買到類似圖中含銅柱的止水皮 但圖中的銅的部份也是橡膠的(銅心的不知還有沒有)
我買的時候是看有差不多的形狀的就買來用了 我換上去可以用 只要注意一下圓形部份一樣大就行了
看起來是橡膠一體成形做出來的 你找一下一定有 加油嘿

网友:
Y大那組設備是在下20年前當水電學徒時當紅冷熱混合龍頭
這個止水皮比較特殊,但是比較具規模五金超市有看過,可以找看看!
水電材料行不用去找了,在下100%確定沒有,因為那種零件..........看不上眼!
水電師父遇到這種情況只有一種辦法,更新............
(掐死米),去五金百貨找!

网友:
看樣子要更換小零件已經有點困難,
只能換新了,
好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時文字真是不清楚
所以有照片有真象
真的買不到新品用細砂紙把老化的地方磨一磨
還是不行就全換了吧.
家x福 千元找還是混合型的.
要高檔的就用恆慍龍頭 3xxx
最近家裏才換了一支
還有滿多人對萬大路東園街這區這麼熟

网友:
回复 网友L:

那銅柱跟橡膠皮是分開買. 也就是可以拆開.你有到萬大路那家問嗎.如材料行沒賣你可能要跑小間的水電行或b&q看看

网友:
那支銅心的頭是埋在橡膠皮內一起射出成型的耶!我想不出用何方法DIY
找個橡膠加在前面看看.
增加止水的密合度.

引用 楼主:
時機很差耶!省則省,因為它是電光牌的,稍微有點名氣,如果是雜牌的,早就換了

回复 网友J:
那支銅心的頭是埋在橡膠皮內一起射出成型的耶!我想不出用何方法DIY,
而且不要說帶銅柱的止水皮,就算沒帶銅柱的止 ...

楼主:
真的讓我在萬大路上的水電行找到了

在萬大路上問了7家水電行,真的讓我在萬大路上的成豐水電行找到了,但是很貴,一個要NT$70元,我一賭爛買了4個,把2組蓮蓬頭全換了
下面拍的不清楚,請多包含(右邊那個是新的)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

网友:
對拉.我說的就是成豐.以前他門會計有點像蕭薔.胖一點的蕭薔.老板瘦瘦的.老板娘有燙髮.好久沒去了.但他們什麼時候變黑店了.還是你沒穿工作服去.他們賣東西應該有分同行跟一般消費者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沒看到蕭薔啊!但那應該是小甜甜吧!
我沒有工作服好穿,我只有汗衫,短褲&藍白拖,標標準準的台客一個,下次我去借一件連身的工作服再去問問看!
我如果遇到那個小甜甜,我再跟她說Dave問她好!

网友:
這種東西....本來就不便宜了....就跟電子零件一樣阿...
你只買少量的~~~哪能便宜多少????

我今天去裁了4大塊海綿要墊LCD的...要價200元......
這海綿我還特別要求不要用到多好的....居然給我拿最好的給我...
對他們來說算是廢料了...但對我來說~~~可是寶阿~~~不過既然動用到機器下去裁
200元對我來說算小錢了(外面再賣的洗車海綿200元只是我那一大塊的一個角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那個橡膠皮真得不用這麼貴.要是我去買.他賣我這個價.我馬上給他白眼.補話說你強劫喔.那個橡膠皮頂多20元.但可能因為少人賣.他就抬高價來賣

yoyo大你沒看到蕭薔只看到小甜甜.ㄟ害可能嫁人發福了.我大慨有15~16年沒去那了.ㄟ害洩漏我年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關總開關阿........只要在那個L型接頭那有一個一字型. 拿一字起子關掉就可了

這種的要高級貨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萬大路上問了7家水電行,真的讓我在萬大路上的成豐水電行找到了,但是很貴,一個要NT$70元,我一賭爛買了4個,把2組蓮蓬頭全換了
下面拍的不清楚,請多包含(右邊那個是新的)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  : ...

想請問一下 你買到的 是有銅心的 還是像我說的 橡膠一體成型的? 上次我換時 就是因為找不到有銅心的了 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O:

跟原來的一模一樣(銅心埋入橡膠香菇頭),就是原廠零件才會是那個土匪價

网友(2010-06-14):
太感動

我祖母家50年的房子.也是換整組不知幾回.大大能修則用太感動

网友:
應該多買幾組放著,以備不時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