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可以進來了~~~~

楼主(2010-04-26):
我怎麼看到訊息~~~~關站30分???
但我今天快一整天都沒辦法進來??

難道~~~~忘記接網路線???忘記開機了???

网友:
噗~S大~我也是下午一點進不來~
後來忙到現在才進來看看~就OK囉~

网友A:
PING 了很久,終於有回應了~

看來更換設備時出了點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 了很久,終於有回應了~

看來更換設備時出了點異常~

我在懷疑...跟早上的地震有沒有關聯

网友:
偶連關站30分都還沒看到
就進不來了
進不來的時候還真是沒事做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  咖啡放在主機旁邊  被震倒了~~

网友:
今天上課只有早上有在電腦教室,剩下的都是一般教室的課。就不知道了!
剛剛有收到訊息公告,設備維護。

网友:
我懷疑是志玲姐去找W大聊天.W大聊到忘記裝網路線了

网友:
早上在使用沒看到公告<還以為網路又出了問題?

网友C:
也許網路線都有接好.忘了送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許網路線都有接好.忘了送電吧.@@

網路有接好.也有送電...
但是沒有按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網路有接好.也有送電...
但是沒有按開關.....

不是啦 是hub的線忘了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