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67畫面跟電源燈會一起閃像是開開關關

楼主(2010-04-26):
螢幕之前開機多要等幾分鐘才有畫面但久而久之要等2 3個小時才會出現,就把螢拆開來看發現C707(1000uf 35V)電容頂端爆凸換掉後OK
但用了3天開機螢幕跟電源燈會同時像開機又關機一直重覆開開關關,開時螢幕畫面是正常的,關就連一點微光多沒有像關機一樣關掉
我有嘗試換了C703,C704,C708,C709,C710,C751電容狀況還是一樣
之餘電源開關我有側量過是好的,能在螢幕一直開開關關下按電源鍵把電源關掉和開起
不知那裡壞了請各位幫忙一下是那壞了,謝謝

网友:
關是指連電源燈都沒亮嗎??
感覺好像是因為啟動保護,所以開開關關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highlight=%2B%E6%B8%AF%E9%83%BD%E7%8B%BC%E4%BB%94
看一下這篇吧...
雖然問題不一樣,但是港都大大在裡面有詳細說明,BENQ很多幾乎都是一樣的問題,板上爬一下文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管理IC掛點了^^~~~

楼主:
BENQ FP767電源管理IC型號是TL1451ACN(16腳)我一直買不到
請問有那幾種型號可以代替?

网友:
一般很少壞到那裏,可以先檢查高壓電路是否有短路情形導致電源燈閃爍。
另外若有電容膨脹情形,該迴路的其他電容器即使外觀無異,也需要一起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