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修七盟420W ST-420KV-03F的電源

楼主(2010-04-26):
同主題..因為我找不到三個燒掉的電阻是幾號或幾歐姆因為燒掉了看不出來.可否PO圖或告知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ty1601 您好 !
請您先閱讀版規 ! 此篇文章您應該至 " 疑難雜症 " 區發文才是正確的方法 , 另外您需在本論壇裡回文滿 10 篇才能貼圖 ! 您可以在 " 疑難雜症 " 區裡發文說明大約故障的位置或是該零件焊在PCB板上的零件代號為何] " 例如 R7 ; R8 ..... 等 。

网友:
我移過來了~勞駕參看版規~
貼個圖~
還有~好像前面也有七盟420W的文章~
建議你先去看看有沒有你要的資料~~

楼主:
謝謝我有找到了只不過應該看不到他的電阻碼
有加到我的最愛..試看看吧

网友:
回帖回滿 10 帖就可以貼圖了.
沒圖沒真象.
同型號的電子產品
很多內容物可以大不同的.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有找到了只不過應該看不到他的電阻碼
有加到我的最愛..試看看吧

楼主:
420W

第22張照片.中左方那顆電容旁邊那幾顆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2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