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865pe-A 2.0換完電容後不過電

楼主(2010-04-26):
在還沒換電容之前是沒問題的,換完電容後開機變得有點困難,
然後隔一天就變成不過電,不接12v時CPU風扇有轉一下,請問
各位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電容是否沒焊接好 或是有錫渣 殘留造成短路 一一 新手區 很多相關文商 多看下

网友:
檢查是不是電容規格不對.還是正負極弄反了...

网友:
焊點   錫渣 電容規格 極性再次確認

网友:
會不會是換電容後破壞到主機板?
不接12v風扇會轉的話檢查一下CPU供電的MOS吧!!

楼主:
......結果是自己白痴,bios clear的jumper沒調回來,調回來就可以開機了,總之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
呵呵...這是常有的事~~~錯一次下次就會注意了。

网友:
這是很常見的事,之前自己也都常常忘記把JUMPER給跳回來,
才在想說怎麼本來會過電的變不過電,找半天才想起來!
後來朋友們也都有發生一樣的情況!

网友:
因該是有短路現象,我之前是洞鑽太大導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