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在修IBM筆電電池的呢

楼主(2010-04-26):
用修的好呢?還是買二手的呢?
尋求維修廠商...
意者PM我,長期配合調貨

网友:
那要開黑盒耶。
出來的不會很漂亮。

電池是有三洋的工業規格的來路。只是上次自己玩一次就覺得不漂亮。不玩了。

网友:
聽說要個修不好會爆的 ~~我有拆過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
放電放的不好會爆掉

网友:
自行更換  需要注意新電池焊接前  需要全部放電  朋友有換過
我之前有想要自己換  有請教過專家  他換過很多次了
自己換比較省錢  當然要美觀還是買新的好
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賜教....
那需要同款型號的零件嗎
還是可斟酌用替代材料

网友:
噗...這個修滿費功夫的~而且如果請工廠打出來的電池都沒有原廠做的漂亮~
比較容易有放不下的問題~原則上裝電池可以不需要放電~
我都是用9V電源將上在保護板端的主電源上的正負極~
先焊電池抽頭的點到保護板上~再上電池主電源的點到正負極上即可(負極先接)
以前有做過好多顆~利潤都不錯...

不過...裝不好的話~保護板會失效喔~要換陸製的...

裝法是生產電池的廠商教的~所以也不知道為什麼保護板只要離電就不能動作了~有點類似BIOS離電後就要再重新設定
但有換過華碩的電池是離電沒問題的~
當然也有遇過離電有問題的~再訂陸製的保護板來接~

後來太花時間~損壞風險又大就不接CASE了~

网友:
我看對岸那有教學..換電池還要重刷電池的BIOS...用sbworkshop
不然他會把之前的記憶記著.....

网友:
可惜SBWorkshop3.7要另外付錢才可以拿到正式版(他是跟硬碟跑的,所以換硬碟請再買一份)
因為正式版裡頭才有比較多的電池資料
大部份的筆電廠商都用24C02來記憶裡頭的資料
所以換電池後要把資料重寫進24c02
電池電量才會正確
有些廠商更機車
只要電池蕊一斷電
電池IC就會所住
換新的電池蕊照樣無路用

网友(2011-06-08):
弄電池真的很複雜呢~

网友(2011-07-09):
電池只要不是ic也問題...我們是..每顆都拆下來..都充電看看..看那顆有問題..充不保或不能充..就換那顆..在看一下每顆阻值是不是(接進值)..才上盒裝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