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amsung 913B S

楼主(2010-04-27):
各位先進:
小弟有一台19吋
samsung  913B  S
剛開始開機時螢幕畫面有時候會有個框框1280X1024跳來跳去訊號進不去
有時候多開機幾次就可以正常
日前1280X1024的框框都在亂跑
我電腦的解析度已經調了800X600那框框還在跑
換別台主機還是這樣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又一個發錯文的~~~
1280x1024是叫你調最佳解析度嗎?

网友:
NT68F63 MCU 燒了,一定要換一顆新的

上面編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新手~請問發問要到哪?
初次發現這網站很興奮~~喝喝
之前我降低電腦主機的解析度就可以進畫面
感覺是螢幕的解析度只能到800X600
超過就不給顯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NT68F63
0535-GO
ML51S

网友:
應該是OSD訊息在亂跑,在還沒決定處理MCU的情形下,嘗試先調整電腦的訊號頻率,60hz看看。若無法自行處理,還是建議您將螢幕送到坊間送修。
發文要PO在什麼地方.....這點,在一進論壇首頁,會看到不同東西的分類,想也知道至少要PO在顯示器維修區塊,大大您PO在這邊,這邊的分類標題是「實際維修範例」,是不接受求助帖的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MCU故障
1.如果有IC座的話,把IC拔起來換一顆就好了
把機型、MCU韌體代號(沒錯正是AB84),告知賣家他會幫你燒好韌體,含運不到200元。
這家更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828840158
http://callouttw.blogspot.com/2010/03/lcd-samsung-913b-s.html
2.沒有IC座的話,把IC焊腳剪斷取下,注意腳位方向要做記號,再把殘腳解焊清乾淨,再把新IC焊上去就好了。
3.送修1000元可接受。超過照我的方法慢慢弄,反正也不急嘛。

网友:
嗯嗯~之前也有碰過印象中好像兩部17吋的都一直提示解析度的問題,後來都是從阿拍上請人代修mcu換上後就搞定,好像為三星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NT68F63
0535-GO
ML51S

不是這個編號,你寫的編號是 MCU原廠的生產序號?

我是說原來貼在這顆MCU上的那張小標籤上的資料...

若沒記錯是 AB84 可以用,我可以代燒這顆資料,重點是你要有熱風槍將原IC拆下。

网友:
三星很多台的通病~~~我想應該也是MCU的問題

我的710V也是MCU掛點
但是我上網買了一顆
焊上去之後隔天就又掛點了~~~
要再買一顆還是改公板呢?有大大可以建議嗎?

楼主:
多謝各位的意見.我發現我自己沒有能力拆修.
我送修報價3000
看來還是放棄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送修報價3000~~~~~~~~挖~天價 ~哪家的 ~~...說一下吧 ~

乾脆捐出來 ~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一顆 MCU好像會因為一些因素 ~掛點 ~
有些人做 座~方便在拆起來 ` 換 ~..........
但是
我覺得 改公板~比較安心 ~
..............不然到時候 又壞了 ~

网友:
對阿改公板3000元可以摺好幾折拉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的意見.我發現我自己沒有能力拆修.
我送修報價3000
看來還是放棄他了

哇! 送修報價NT3000 ! 是原廠嗎? 這麼好賺。
好羨慕! 也太誇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一顆 MCU好像會因為一些因素 ~掛點 ~
有些人做 座~方便在拆起來 ` 換 ~..........
但是
我覺得 改公板~比較安心 ~
..............不然到時候 又壞了 ~

看來改公板是很快,但Samsung 的 Keypad 設計採分壓式按鍵設計且僅用一LED綠燈。

這設計與市面上多數的公板及按鍵板不同,體積大小也不適合放入市售的都較寬較大,若不做大範圍修改很難配合好。
個人試過數種公板,不是DVI+VGA 相反補同邊就是這兩個插頭間距不適合原機構尺寸問題(不太想修改原機構鐵架,也無相關鐵工雞絲!)
故這機型不太適合改公板,不知有哪位大大有更好的建議或改公板建議。

网友H:
沒那麼容易壞啦,即使壞了修理也不用30分鐘,
殺雞一定要牛刀嗎(熱風槍)?
CheckSum也不需要原來的版本,很多版本可替代.
收3000元?問他是不是韓圓.
不知道你在哪,寄板子過來幫你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來改公板是很快,但Samsung 的 Keypad 設計採分壓式按鍵設計且僅用一LED綠燈。

這設計與市面上多數的公板及按鍵板不同,體積大小也不適合放入市售的都較寬較大,若不做大範圍修改很難配合好。
個人試過數種公板,不是DV ...

改公版??你再說我上次改的這台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00-1-3.html
我直接把按鍵改到背面去了...反正螢幕會自動AUTO...其他的功能用不太到...

不過這台報修要3千??原廠報價嗎?是的話~~那它的意思就是請你買台新的拉.....
我昨天倒是去看了一台SONY的32吋液晶電視...故障問題顏色深度異常....
SONY原廠去跟他看過..說是面板壞了...換面板的報價1萬6千多....
客戶可是很抓狂的勒....因為那台是SONY的日本原裝貨買4萬....用不到2年半...就壞面板.....
雖然我看面板壞的機率很小...就算是..因該也是那一塊電路板在作怪~~~只是~~~
他們還沒跟SONY的人橋好~~~所以~~我也不會去動那一台了....(根本是去那邊聽客戶抱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公版??你再說我上次改的這台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00-1-3.html
我直接把按鍵改到背面去了...反正螢幕會自動AUTO...其他的功能用不太到...

不過這台報修要3千??原廠報價嗎?是的話~~那它的意 ...

還是S大厲害! 剛看過你改機實例,不錯的點子。
但我這CASE客戶不同意改變外觀,最後我也放棄了。這也需要客戶端配合否則真的很難作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沒那麼容易壞啦,即使壞了修理也不用30分鐘,
殺雞一定要牛刀嗎(熱風槍)?
CheckSum也不需要原來的版本,很多版本可替代.

海燕大大功力十足
的確殺雞不用牛刀,拆卸多腳IC不見得一定要用熱風槍!但這要看使用烙鐵等基本工具的功力如何了! 一般user還是以熱風為主。
checksum 常見有支援中文或不支援中文版本或是有DVI或無DVI板本(支援區域不同..),所以最好還是找checksum相同的問題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J:

換新之後也沒那麼容易壞啦!我之前連換三台172X的,到現在都好好的。
估計可以再撐上2~3年,不過要有良好的使用習慣,訊號線盡量不要熱插拔,
尤其是三星機種。
我都有特別告知我的客戶。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小弟決定引用 wet大的建議買顆MCU(AB84)來試試~手腳~沒熱風槍就剪斷試試~願上天保佑~~哈哈~~第一次總是比較緊張+興奮

网友:
回复 网友L:

百分之九十是MCU壞了, 二月時小弟也有一台類似故障現象, 用熱風槍拆下換上露X買的MCU就好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849&high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決定引用 wet大的建議買顆MCU(AB84)來試試~手腳~沒熱風槍就剪斷試試~願上天保佑~~哈哈~~第一次總是比較緊張+興奮

加油!
多拍些維修過程相片分享,謝謝!
Good luck

网友:
之前修173V時,因為主控故障,所以改公版,原先按鍵不是分壓式,所以很順利就改過去,不過三星的LED通常只有一顆,所以沒信號時就不會亮燈。

网友:
回复 网友M:

這個有時候也不一定是mcu的問題,應該可以朝著按鍵的電壓有沒有3.3v的方向查修,而且改公版也可以用原來的按鍵版,不一定要用功版的按鍵版,小新大在實例有做很好的示範可以參考喔,(用搜索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