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決』bigstar bs968電池膨脹拆不開,附上修理的圖片

楼主(2010-04-27):
過度充電,電池膨脹了,卡住按鍵,開機後馬上關機,想拆下來換電池,結果被卡住,拆不掉。
有沒有人拆過,裡面的主機板式往上推,還是往下推才能開呢?感謝有經驗的大大幫忙。

拆開的樣子

拆開的樣子

膨脹的電池

膨脹的電池

剪下膨脹電池,延長接線,要放熱縮管,避免短路

剪下膨脹電池,延長接線,要放熱縮管,避免短路

拿一顆沒用的手機電池,接上去試試看,開機正常。ok

拿一顆沒用的手機電池,接上去試試看,開機正常。ok

下方鑽一個洞,不要太大,電線可以過就好,,電線用熱縮管套住,並加熱縮小,也可以避免電線被拉出來。 ... ...

下方鑽一個洞,不要太大,電線可以過就好,,電線用熱縮管套住,並加熱縮小,也可以避免電線被拉出來。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如果有螺絲,先予以拆除,接著拿小的一字起子,慢慢的挖。

楼主:
前後各有2跟螺絲,已經拆掉了,其他的一體成型,沒螺絲,這才糟糕。只能靠前後推送才能擠出來,用力推又怕螢幕破了,真是傷腦筋。

网友:
我覺得一定有卡榫.您輕輕壓一壓.扳一扳.看那裡卡住.一般我拆東西要是螺絲都拆了還打不開都這樣用力給他扳.但也要溫柔一點嘿.別還有螺絲鎖住硬扳.之後你可能會臉上三條線

网友:
慢慢推看看!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楼主:
鋁框一體成型真的不知道怎樣拆。再傳2張

上方

上方

下方

下方

网友:
先把銀幕的面版,慢慢橇起來吧!!(前面貼的那塊)

不然是拆不下來的,不過面板可別橇破了!!請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真慘,竟然是這樣設計的,不過沒關係,既然塞的下去,一定抽的出來。

网友:
看樣子是塞進去.拿小尖嘴拑拉出來.要小心喔.壞了不能怪我.因我手很賤.才剛把ut61e弄壞

网友:
用大一點的一字 撐開鋁框加大空隙 應該比較好抽出來

网友:
此為阿六仔的設計(一切都是阿共阿的陰謀)

如沒有記錯
玻璃用小刀片慢慢挖(兩邊為雙面膠)
方向鍵是可以挖開的
我的小蘋果MP3
就是如此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請問.為什麼拆了不找一個電池給他裝上呀. 應該可到網路上或通信找一個比他小的裝上阿但還是恭喜你順利拆了他

楼主:
因為真的太小,聽不了多久就沒電了,壞大一點可以稱5-6小以上,10多小時也有可能。
引用 网友C:
請問.為什麼拆了不找一個電池給他裝上呀. 應該可到網路上或通信找一個比他小的裝上阿但還是恭喜你順利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