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M-32LZ50 畫面變暗

楼主(2010-04-27):
開機一段時間 約5-10分鐘

畫面都變暗暗的...人臉變黑人

好像正常螢幕從側面看的那樣情形...暗暗的

网友:
新進朋友 ~如果你想要有更快的回覆 還有~最好把你的問體點 講的詳細 ~
照個照片 ~這樣~別的大大如果有遇到你的情形才有辦法幫你 ~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屏上的電路板上電壓產生電路有某路電壓異常哦!

网友:
來信說明,看來像是高壓板有問題,上傳P+I板照片,大家才可幫忙,如不知道如何拆LCD外框,也請上傳面板前後照片,以便別人教你如何拆裝

网友(2010-10-19):
好像t-com 不良

网友:
請先檢查高壓板電源電壓是否正常,及是否有雜訊.

网友:
我想是燈管熄滅了,看電容及燈管有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