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不跑碼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7):
本範例算是軟的, 流程如下...

网友:
看起來並不軟耶
感謝分享n_148|

网友:
不好意思,請問像這種卡00的情形,在沒有帶燈假負載的條件下,如何判定是不是CPU虛焊呢?

网友:
恭喜修復 ~不算拉 ~..........能修好 就是讚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判定CPU座有沒有虛焊, 用除錯卡是看不出來的, 就我所知方法有三種:

一是上帶燈假負載, 直接看地址線的燈, 若有不亮的情況, 就"有可能"虛焊.
二是上不帶燈假負載, 打地址線的對地阻值, 若有數值異常的情況, 就"有可能"虛焊.
三是拆下CPU座外蓋, 查出地址線的相對應pin, 打地址線的對地阻值, 若有數值異常的情況, 就"有可能"虛焊.

以上所言, 若有錯誤請大大指教.

网友:
2054N還滿常壞的!!
能量到供電異常可見大大的基本功很強~~~~~~~
感謝分享好案例n_023|

网友:
是阿~~
可以知道哪裡的電位應該多少
板大應該也是很厲害的~~而且像這個應該不算很軟吧
恭喜修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 我決定去買假負載了!

网友:
這算軟????主機板~~~不是爆電容哪算軟阿......
恭喜修復~~~~~

我還在跟一台準電腦主機板搏鬥~~~~~~
光要拆下那個記憶體插槽~~我就快抓狂了.......
我沒錫爐阿~~~~~拆到暈了~~~不過發現一個絕招~~~~~
變的超級好拆.但那一招下來~~~勢必要換新的記憶體插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絕招...讓我猜猜看...用"火雞"烤記憶體插槽?還是用BGA返修方式上下夾攻它?

小弟我也沒錫爐, 上次要拆ps/2插座時就拆到快哭出來了...要拆記憶體插槽, 馬上想到"退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剪我剪,剪剪剪。
把記憶體插槽給剪壞,只剩一隻隻的針腳,再來慢慢把清掉。

网友:
精采完修資料.恭喜恭喜完修n_169|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其時在shunxing大的土炮黑晶爐加熱下應該也拆得起來!

网友:
不小心按到上一頁..又多回一次了n_13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時在shunxing大的土炮黑晶爐加熱下應該也拆得起來!

拆過了~~~不行......就算拆的起來....板子勢必會烤壞的...除非你上面的記憶體插槽給他溫度~~~
熱風槍的溫度~~~我怕會把塑膠給溶化了...且範圍不廣~~所以~~失敗率會超高~~~~

引用 网友D:
我剪我剪,剪剪剪。
把記憶體插槽給剪壞,只剩一隻隻的針腳,再來慢慢把清掉。

為何要用剪的???用一字起子把那個塑膠以翹翹板方式把它翹起來就好了阿....
再來就好拆了......

另外~~那台掛MS-11的板子~~~沒救了...2條銅薄嚴重燒斷....
本來要幫IC長腳~~~長不起來~~~給他判死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