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誌EN-83009V4 MODEL:VP-300 無法啟動

楼主(2010-04-27):
打開後發現有 7個 電容凸頂 , 更換後測量有 +5vsb & PS-ON (4V) , 短路 PS-ON 風扇卻不轉動,亦無其他電壓輸出 , 爬文後好像沒有此類的故障 ,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要從哪個方向來查修??? 謝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風扇有瞬間抖了一下嗎?
可能有短路保護了。

楼主:
報告! 風扇並無瞬間轉動的跡象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連轉動都沒有,可能是TL494這些PWM電源管理晶片沒有達到工作條件,或是損毀。
先隨意找了一下W大的實例,大大您稍微參考一下,論壇內還有不少文章喔!老實說我修power也要常常參考資料,頭也會抱著燒。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轉動都沒有,可能是TL494這些PWM電源管理晶片沒有達到工作條件,或是損毀。
先隨意找了一下W大的實例,大大您稍微參考一下,論壇內還有不少文章喔!老實說我修power也要常常參考資料,頭也會抱著燒。
http://bbs.pigoo.c ...

沒錯哦!剛剛參考了 W 大的這篇修復了一顆KY-450ATX呢!現正熱機中!

楼主:
謝謝 S 大 幫我找出這篇 ... 等會再來練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