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冰箱】修理-焊接教學

楼主(2010-04-27):
(轉)冰箱修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0MjQ2NjA=.html
13:28
焊接教學

all video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 ... 9%CF%E4%CE%AC%D0%DE

(轉)清晰的photos
大同冰箱漏冷媒修護參考
在站内,,please 自己找一下。。。。俺不敢贴了
19641&page=1#pid271960

【1】
主要是【把壞掉 的压缩机】~换成【良品的 压缩机】
影片有

【2】灌氣體。。。影片沒有。。。。以後再找影片!!

18:34【毛細管】【焊接前】。。。需要準備一下!!
31:40 地線【鎖在冰箱的底部 鐵板上面】
10:04
注意【放氣的那根】【【工藝管口】】不能全部掐断 <-->  完全掐断以後~壓縮機裏面的【冷凍机油】~將会噴出!!整顆報廢!!

33930-1-1.html

==================
以下可以不用看!!
ps  文章中
坏掉压缩机==壞掉壓縮機  《---》【壓】特別用簡體字【压】來代替!!

ps2:更換壓縮機~請在有師傅 在場的時候~才能進行更換!!

ps3: 會【用小程式】下載youku的影片~也請趕快!! 因為這種影片 2~3年【播放速度會變慢】。。就不能看了 》《
ps:咱就是不會下載 那種人》《

ps4:冰箱 很重【一個人是搬不動的  80~100kg;  所以要自備 一些能活絡筋骨的中藥藥水  擦拭;否則會抽筋】。。

================
视频: 电冰箱的维修

/v_show/id_XMjQxMzA2Nzg0.html
零件介紹
壓縮機【單向分項式【感應運動機】;
SC是啟動繞組【線圈細;線圈匝數~也比較少】】
MC[運轉繞組]【線圈粗;線圈匝數~也比較多】
===============

07:07
使用 [PTC啟動器] 【1】 【常溫下15歐姆~40歐姆左右】---》兩次啟動時間 【需要5分鐘】
【2】通電之後~PTC[溫度變高以後]【阻值會變成 幾千倍】~因為運轉電流上升~運轉線圈【電阻值變大】《--》
        啟動線圈【也會變熱】---》PTC啟動器【也會變熱 】~【變熱是PTC。。阻值到幾千倍】《--》然後斷開!!
===================
03:10 PTC的啟動與否【取決它本身的【溫度】】     《---》像是個【溫度保險絲】

=========
lhc 網友的更換【定時器】實例~照片清晰~想認識【定時器】的構造的話。。可以search
可以在 pigoo網內~找一下
[大同冰箱]冷度不足維修實例

===============
【轉帖】冰箱壓縮機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31-1-1.html
拆解之後~【完全沒有冷凍机油】
机油应该是【潤滑】壓縮機裏面的【硅鋼片】與【馬達 motor】與氣缸;
減少這些 零件【的磨擦力】^-^

视频: 电冰箱的维修【部位介绍】】《--》這部影片 36分以後【建議不要看】~畫面與聲音 不同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xMzA2Nzg0.html
35:26
氣體經過【毛細管 0.5mm或1mm厚度~ 長3公尺】之後~【蒸發壓力】大大【降低】
也就是說【A1】【毛細管】【入口處】的壓力高~【A2】【毛細管】【出口處】的[制冷剂]壓力低
這個減低的【蒸發壓力】~決定【製冷劑的蒸發溫度】!!
《--》【B1】壓力大~【蒸發溫度】就高~【吸熱多】【冰箱温度就低】---》【B2】壓力小~【蒸發溫度】就低~【【吸熱少】【冰箱温度就高】、

36;17 【为了保持】毛細管温度~ 【所以毛細管】会跟【[低温]【回气管】 1公尺】【并焊在一起】
《--》防止【毛細管的 气体】【提前汽化】《--》俗称【防止冰堵】
37:40 毛細管 【冰毒】

ps:氯钼銅過濾網【在压缩机】【高压出口处】
40:40 更换【毛细管的同时】【乾燥过滤网】也需要一起更换!!否则【毛细管】【容易受到 水滴或水蒸气的阻塞】

39:29【【乾燥过滤网】脏阻】~一般【整体】出现【【【制冷效率 部分降低】】】或根本不制冷
39:45★★ 毛细管【一端】【一般是低压区】【如果結霜】~就是【【乾燥过滤网】阻塞】所導致★★

41:40 负蒸发器【安装在 冷藏室  5度C】。。。主【蒸发器】【在冷冻库  0度C】

請注意一下【大陸詞彙:空調】==【台灣 冷氣機
也就是找資料文獻    【簡體字:空调维修】==【冷氣機維修

以下是 冷氣機的維修與原理介紹
【A】冷凝器【的英文】
condenser

【冷氣機】【B】蒸发器。。。比較像【除濕機】。。。銅管+百頁的細鋁片【所組成】~
【銅管】沒有噴上黑色色烤漆~因為【在內部】【銅管~比較不會照到太陽】《--》冷氣要定時清洗【就是清洗這些鋁片】!!
清掉  【灰塵】結成【粉絲】。。的【灰塵粉絲】  》《

evaporator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38.htm

===============

2012.01.01 更新部份
膨大2cm~2.5cm[是過濾器]

《--》冷凝器與蒸發器~請看百度百科!!

==========
【不錯】视频: 空调【冷氣機】-更换毛细管和[過濾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0OTQxODQ4.html
ps:膨脹2cm~2.5cm的部份【是乾燥過濾器】
ps:百度百科 毛細管【多用于 10KW以下】的【氟利昂】製冷裝置。。
長1~6公尺!!內徑0.5mm~2mm

與空調無關的[塑料毛细管]焊接机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wgVjkkD81o/

视频: 空调毛细管生產實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3MDIwMjA=.html
===============

冷凝器【的英文】
condenser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117.htm

蒸发器【的英文】;蒸發器【的英文】
evaporator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38.htm

压缩机【的英文】
(compressor),
http://baike.baidu.com/view/49203.htm

四、毛细管的用途【的英文】
a capillary ;capillary tube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010.htm

网友:
會不會太誇張了........連站內的也還在貼,有沒有搞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三條線了~~~~~

网友(2010-08-28):
咳咳   還不錯拉  有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