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GMF50 象印熱水瓶,所有的按鍵不靈光?(完修)

楼主(2010-04-27):
一開始以為是解除鎖定的按鍵接觸不良,因為每次使用時,要先按解除鎖定,亮燈之後電動給水的按鈕才能動作。
而解除鎖定常常要按好幾次才會亮燈,感覺好像是接觸不良。
可是,剛剛發現所有的按鍵都一樣,要按好幾次才會有反應。感覺應該不是按鍵接觸不良,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按鍵的問題,還有一個可能是,內部單晶片的工作條件並不穩定。
也還是有可能造成這樣的故障。

楼主:
大概被你說中了...因為,現在所有的按鍵都不靈了。如果接觸不良還好修,現在可能要放棄換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我也不能夠很確定,還是需要拆機之後,看到裡面的狀況,才能再進一步猜測。
或許拆機後,可以發現裡面的問題很軟(可能換幾顆大肚子電容就了事了)。

网友:
檢查基版電容是否有容量或是爆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被你說中了...因為,現在所有的按鍵都不靈了。如果接觸不良還好修,現在可能要放棄換新的了。

先自己拆開看一看,如果完全看不出異狀,電壓也大概量一下,還是〝撒牟帳〞打電話去問一下台象修理要多少錢,象印的熱水瓶買起來很貴的,而且台象的服務非常好,修好後外觀還幫你清潔乾淨,用氣泡布包好,再送你一個手提袋裝好,台象在長安東路(我那個爛蓮蓬頭都修了,何況是你這個象印熱水瓶),以下是他們的服務電話

楼主:
拆開來看,拆上蓋之前要先拆底蓋:
拆開上蓋,沒看到電容凸起:
不過看到一個 BUG:
八年前組裝人員把兩條電線貼在熱水瓶的內膽(注意圖中間的燒焦痕跡),雖然用了八年都沒事。那兩條是馬達的電源線,應該跟按鍵沒關係。

楼主:
電路很簡單,沒幾顆元件,電容沒壞其他的我也沒能力修.....所以,練習把它裝回去.....竟然好了。大概裝回去時揍了它幾下吧..哈哈!
先湊合著用壞了再說。

网友:
像這樣拆下裝回又正常的話,可能有裂錫了疑慮...

應該拆下後,重新上錫,尤其排線那裡,順便檢查按鍵開關是否不良....(因為熱水瓶的溫度不低,可能使機板熱脹冷縮而裂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剛裝上時,按來按去都沒問題。現在又變成時好時壞,有時可以用,有時怎麼按就是沒反應。需要熱水時,要掀開上蓋用碗撈。
下次再拆開時,會記得重新上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看照片,好像那些塑膠機構也會影響,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网友:
電路板給它拆下,過爐 一下,應該oK ,再不行電容換掉換掉,說真的象印的珠海廠,還真是氣派(像高級招待所),光是大門口的一對大石象,就有夠嚇人的

网友:
下次拆時除了補錫,記得量一下按鈕開關阻抗~

网友:
把上面5顆按鍵全換掉就對了,按鍵是用分壓法,只要1顆有些許漏電(蒸氣)其它按鍵都會影響到

网友:
小弟家裡的熱水瓶也是這台,一樣也是按鍵不靈光,一樣發現內部電線黏在內膽上,拆開面板將按鍵換新的就完修了.
面板部份容易進水氣導致按鍵生鏽,所以更換按鍵就對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點。
再度拆開來,量按鈕開關阻抗,開關按下去電錶都不會響,阻值有高有低,全部都不及格。
買不到一樣的觸摸開關,只好買尺寸大小一樣的,右邊是拆下來的,左邊是準備換上去的:

換了觸摸開關之後,果然全部都好了。完修,再度謝謝大家!

要將外殼分離時,只要拆這三顆螺絲就可以了。

网友:
類似這種開關的家電蠻多的
真是教學相長旁觀也有收穫
謝謝啦!

网友:
又是按鍵的問題~~~~~不過這是熱水瓶~~要喝的~~~直接把按鍵換新的就對拉~~~
還好你沒有把WD-40給噴上去.....不然因該有一堆人等著吃殘留化學物質~~~

网友:
恭喜完修喔~~按鍵換好.
記得清洗一下在裝回n_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