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3-935D

楼主(2010-04-27):
目前這台機器高壓版ㄚ,沒有5V ,哪他ON/OFF電壓要用多少去打開

网友:
3.3V~5V 都可以。 PI和AD接在一起時用電錶量一下腳7的電壓就知道了

個人修過2台都是壞高壓板上的變壓器,都是退修! 無料件更換。

其中一台好像被人惡整? 收到時5顆變壓器壞3顆且都有換過痕跡! 奇美的東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k大不好意思,我不清楚你最近常發帖發問,可是到最後都無疾而終,不曉的是棄修還是以修復,你應該把你前面的帖做一個結束,在發新的帖,讓曾經幫過你的大大有參與感,這樣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前輩會更想幫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大不好意思,我不清楚你最近常發帖發問,可是到最後都無疾而終,不曉的是棄修還是以修復,你應該把你前面的帖做一個結束,在發新的帖,讓曾經幫過你的大大有參與感,這樣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前輩會更想幫你喔 ...

我倒是也有類似感覺,都無疾而終。
我也想知道進度如何,不要都是無言的結局。

楼主:
各位高手
上次發文的那台
最後測試應該是那個oz9936的N-CHANNEL
所以目前在尋找料件中

這台就很奇怪喔
我只測到一個19V
的電壓
正常來說也應該會有一個5V
的電壓
都不見
會是這各板子原板就這樣設計嗎
還是哪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事實上你要弄清楚怎個電路原理,ad板是吃5v的電壓,高壓是吃19v的電壓,on/off是ad產生給高壓的,ad的5v有時候不是電原版產生的,是19v進ad板後經過dc-dc的轉換而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問要問到重點,這樣就很快了
像你這帖發問高壓板沒有5v,高壓板根本不吃5V
的電壓,很正常喔,他是外置電源,從高壓進去應該是12v,
19v應該進了ad後才轉5v跟3.3v給ad跟按鍵板使用,
而且你也沒有標明你的故障點事什麼,有無電源,有無影像,還是按鍵沒辦法控制
像這種的有時候外置電源損壞的機率很大,所以你應該查外置電源的輸出有無穩定,
不好意思,很像在指正你的不是,事實我是想讓你能把問題原貌說的更清楚

楼主:
那就設計上變成一條迴路過去
再繞回來喔
是吧
這樣說有誤嗎?

ㄏㄏ
盧兄對電路研究到
很利害阿
佩服佩服

网友:
沒有繞回來啦,只是分兩條出去,一條進高壓,一條進ad以後再轉拉

网友:
先量 VIN (pin 1,2,3) 是否有19V?

楼主:
目前有找到5V電壓
但是還是打不開電源
按鍵板也更換了
真奇怪阿

网友:
如此!

是否應該照張AD版的全貌PO上來?讓大家端詳端詳.....

楼主:
晚點傳上去
最近都在期中考
好機車阿
快考完阿

网友:
這台跟AL 1913W的高壓板與AD板相同,都是奇美A190A1機種!
A/D板的型號:A190A1-H-S1
高壓板設計是19V輸出給A/D板;5V(ON/OFF)電壓是由A/D板產生,再輸出給高壓板
目前我也是打不開電源>_<...無背光/無影像...(A/D板故障)

楼主:
目前是A/D 板的程序跑掉
請上游處理
已經完修了
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2010-07-09):
高手雲集  獲益良多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有勞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