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我的玩具UT61E之起死回生

楼主(2010-04-27):
這個電錶因之前改背光一不小心被我把他給陣亡.經查修發現7201u-30這個晶體的G跟輸出3V短路.跑了好久線路.發現ES51922燒了.今天一拿到 ES 51922 馬上給他開腸剖肚.但我拿我拿到的是ES 51922P 原來的是ES 51922F.開始動手.拿起十字起子就給他用力拆下去

後蓋拆開

後蓋拆開

原來的ES 51922F

原來的ES 51922F

用熱風槍把舊的拆下後

用熱風槍把舊的拆下後

右邊是壞的.左邊是剛到手的

右邊是壞的.左邊是剛到手的

廢了好一翻功夫把ES 51922P定位好了

廢了好一翻功夫把ES 51922P定位好了

焊好清洗完後

焊好清洗完後

先量輸出3V這晶體還有沒短路.還好沒短路了.

先量輸出3V這晶體還有沒短路.還好沒短路了.

開機~~心中莫名的爽了起來

開機~~心中莫名的爽了起來

量個電容看看..正常(((哈)))

量個電容看看..正常(((哈)))

正常了而且我覺得比以前還快了一些.因之前我的蜂鳴檔要近1秒才會叫反應慢半拍.這ES 51922P一碰就叫了 ... . ...

正常了而且我覺得比以前還快了一些.因之前我的蜂鳴檔要近1秒才會叫反應慢半拍.這ES 51922P一碰就叫了 ... . ...

网友:
恭喜修復 這IC 還有得買阿 ~一顆多少錢阿 ~

楼主:
單買1顆360(含運)+18稅金+匯款17=395 還真貴.是託開電子公司的朋友買的

网友:
修好了,真的又爽了好幾下。

Dave大,您的玩具,它的背光還有要繼續改嗎?

楼主:
.等我在外面做好後在移植進去.上次我的背光LED不是很亮.在跟朋友要壞的手機來拆中重點是要改了不影響測量.之前改了按背光會影響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便宜拉 ~不然 買不到 ~等於這台 ~就 ~..........................
你電子公司的朋友 還真有辦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來有點不想修.因我老婆答應我再買一台.想去買FLUKE15B或17B.但又覺得UT61E躺在那好對不起它

网友:
...這是所謂的一舉兩得嗎?
不小心把61E玩壞了因而得到新的電錶..而又不小心的把61E修好而變成一次能有兩的電錶....

网友:
應用多買幾顆 !!

可以幫人維修電錶 !!

网友:
這個是不是專用的IC阿~~
竟然買的到
你朋友的確厲害~~

网友:
別人買不到的ic你朋友買的到,這樣的朋友可以多交幾個啦

网友:
一顆IC要價大約400元~~~~~
也難怪這台電表那摸貴了~~~~
不過~~~~超讚的拉~~~~居然看到起死回生的電表~~~~
看了就爽阿~~~~~~~反應快~~~~該不會是改良型的IC吧......

楼主:
我不太知道.不知各位大大的ut61e測蜂鳴檔是馬上反應還是會延遲.我之前還沒被我搞壞之前ES51922F會延遲.這個es51922p不會

楼主:
回复 网友C:

ut61e就是用這ic.只有他們有.l大說勝利也有用這ic.也就市說有用這個ic做電錶.就只能跟他們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還沒得到新電錶 因為被我修好了.早知道先買再來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俗語說要廣結善緣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能是製程上的改變,或是廠商有針對內部的電路改良?(但是改良的話,應該是改型號才對。)
或是後面的英文字....代表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覺得是週期.有ut61e的大大們可以幫試一下您手上ut61e蜂鳴檔會延遲嗎.因有可能我買來那ut61e本身就有問題.只是因禍得福

网友:
恭喜哦,不過P型的記得是被勝利拿去使用
記得是VC86E使用,
應該是作局部修正的型號,
不過根據VC86E的規格,有比61E好的地方也有比61E差的地方
但是至少修好了,
FLUKE15B或17B還好你沒買,不然大陸那里也是不少人在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系金ㄟ喔.當時看到也覺得量電容好像弱了些.只到100uF.想說再做個您跟p大做的那個電容表來補足.對了legion大上次你們做的那個電容表好用嗎

网友:
真為您的UT61E高興,它是一台好電錶

不然小朋友要白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還不錯啊,本來想把它的程式改一下
不過後來買了電表後就不想去改了,
量程在9999uF內其實還是能用的,
不過現在大都是放在旁邊擺好看的,.

网友:
交到好朋友

网友:
有UT61E的朋友不用擔心了,
這裡有維護高手,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不是高手 .我只會量量電阻.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偶買的那台
蜂鳴檔也會延遲
感覺頓噸的
用自動量程量電壓
有快一點
但是也要稍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rex560810大大幫測.果然像LEGION大說的p是有修改過但各有優缺.不知道es51922p缺點在那

网友:
回复 网友L:

DAVE大大
不好意思
偶沒有幫測
偶是剛拿到時印象中會延遲
於是今天回家試一下
結果
它沒有延遲了耶!
反應很迅速唷!

网友:
Dave大  我的也正常~ 不會延遲~~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復29#
是這樣....那我之前電錶就怪怪了...我之前沒壞量板子都慢了快1秒才叫...這次是因禍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