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相机】【手機】拆機安装视频~换[CPU]

楼主(2010-04-27):
V3手機安装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3MjkxNzY4.html

手機整機拆機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Tg0NDg4.html

手機工具[精密儀器篇]。。。有示坡器面板功能介绍 。。。测量直流signal
ps:示坡器~估约3萬元;还有能输出4V直流的儀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zMzIxMg==.html

修理手機
[1]如何修理手機不开机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4NTgwOTI=.html
换[CPU]芯片+2芯片

[2]手机花屏的维修实例[很卡~排線座焊接處【檢查是否虛焊】~刀片刮一刮! 仍不行。。。   LCD壞掉機會不大~ 直接處理【濾波器】虚焊補焊]就正常了
http://video.sina.com.cn/v/b/15710761-1517412995.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FlucTYDW4w/

all video
http://video.baidu.com/v?word=%C ... E&f=3&rsp=6

============================
最近有想買故障相機来修理。。。后来思考了一下。。。
還是不要好了。。。因為線路實在太細了。。。一拆開相機那個[電池線  與蜂鳴器的線]都可能断裂。。ps:而且咱20年前有試過修 CD隨身聽。。結果is裝不回去》《
大家看看就好了!! 等5年後。。1000萬畫素~money降下來後。。咱在去買2手~500萬畫素的!!…^-^

相機拆機
http://video.baidu.com/v?word=%C ... amp;s=0&fbl=800

相機维修
http://video.baidu.com/v?word=%C ... amp;s=0&fbl=800

good video
0208[主要]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FZGi5P7VFI/isRenhe=1 [元件介绍]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SBXdAMnJZ8/isRenhe=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Mqjhewsysg

電表测量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KkE3xOfoR8/isRenhe=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KkE3xOfoR8/isRenhe=1

repeat  相機元件介绍
http://www.56.com/u46/v_NDM3NzU2MzU.html
数码相机维修视频教程4 【鏡頭的伸縮馬達】
http://www.56.com/u15/v_MzgyNDI1MTY.html
=============================

【故障情形】相机拍的照片有好多横线
http://q.yesky.com/group/review-11204317.html
【維修圖解】三星L60 拍出的照片有白横线纹维修圖解【換排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825

[快門故障.jpg]的基本判別。。。
經過一番網路上查詢之後,為快門組故障,導致曝光不正常,而錄影因為沒有使用到快門,所以仍可正常操作!

ps:Yahoo!奇摩> 故障相機可殺肉
http://xx.search.bid.yahoo.com/s ... =23562&ei=UTF-8
xx=tw

ps:故障筆電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6%E9%9B%BB&cat=
中古筆電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9B%BB&ei=UTF-8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display=both&s=

筆記型硬碟(2.5吋) IDE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e=&maxcurprice=

簡單故障排除> 筆電
http://support.asus.com.cn/troub ... spx?SLanguage=zh-cn

楼主:
(轉)維修者, 技巧, 理論, 手機
主要介紹一些手機維修的基本常識、故障的大致範圍及手機維修的一般技巧,以便上網者能快速維修常見故障手機。:
一、 自動開機
加上電池後,不用按開/關鍵就處開開機狀態了。主要由於開/關鍵對地短路或開機線上其它元器件對地短路造成。取下手機板,用酒精泡後清洗,大多可以解決此故障。

二、 自動關機(自動斷電)
振動時自動關機! 這主要是由於電池與電池觸片間接觸不良引起。
按鍵關機,手機只要不按鍵盤,手機不會關機一按某些鍵手機就自動關機,主要是[由於CPU和存儲器虛焊]]導致,加強對存儲器CPU及存儲器的焊接一般可解決問題。
發射關機,手機一按發射鍵就自動關機,主要是由於功放部分故障引起,一般是由於供電IC(或功放控制)引起此故障。
        ^^^^^

三、 發射弱電、發射掉信號'
1. 發射弱電手機在待機狀態時,不顯弱電,一打電話,或打幾個電話後馬上顯示弱電,出現低電告警的現象。這種現象首先是由於電池與觸片接口間髒了或接觸不良造成;其次是電池觸片與手機電路板間接口接觸不良引起;再其次就是功放本身損壞引起2. 發射掉信號 " 手機在待機狀態時,信號正常,手機一發射馬上掉信號,這種現象是由於手機功放虛焊或損壞引起的故障。

四、 漏電
,手機漏電是較難維修的故障。首先判斷電源部分、電源開關管是否燒壞造成短路。其次判斷功放是否損壞。再其次,漏電流不太多的情況,給手機加上電源1~2分鐘後用手背去感覺哪部分元件[發熱嚴重]],此元件必壞無疑,將其更換。如果上面的方法仍沒有解決故障,就只有去查找線路是否有電阻、電容或印刷線短路。
不入網可分為有信號不入網、無信號不入網兩種情況。目前在市場上愛立信系列、三星系列的手機,只要其接收通道是好的,就會有信號強度值顯示,與有無發射信號無關,其它系列手機必須等到手機進入網絡後才顯示信號強度值。對其它系列的手機在判斷故障範圍時,給手機插上SIM卡,調菜單,用手動搜尋方法找網絡,此時,能找到網絡,證明接收通道是好的,是發射通道故障引起的不入網;用菜單方法找不到網絡說明接收通道有故障,先維修接收通道。

**六、 信號不穩定(掉信號)
由於接收通道元器件有虛焊所致(摔過的手機易出現此故障)。主要對接收濾波器、聲表面濾波器、中頻濾波器和接收IC等元器件進行補焊,大多能恢複正常。

七、 軟件故障
歸納起來,手機軟件故障主要現象有:
手機屏幕上顯示聯系服務商、返廠維修等信息都是軟件故障,重寫碼片資料即可。
2. 用戶自行鎖機,但所有的原廠密碼均被改動,因此出廠開鎖密碼無用,重寫碼片資料即可。

3. 手機能打出電話,但設置信息無記憶、顯示黑屏、背光燈不熄、電池正常弱電告警等故障,在相關的硬件電路正常情況下,軟件也能引起這些故障,必須重寫碼片資料。
八、 根據手機電流情況判斷故障原因
1. 不開機,按開機鍵電流表指針微動或不動,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開機信號斷路或電源IC(不工作)引起。

**2. 不開機,按開機鍵電流表針指示電流,比正常值200mA左右小了許多,但松開開機鍵電流表指針回到零,這種現象說明電源部分基本正常、時鐘電路沒有正常工作或者CPU沒有正常工作。

3. 不開機,按開機鍵電流表指針指示電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馬上又回到0mA。這是典型的碼片資料錯亂引起軟件不開機故障。
4. 按開機鍵有20~30mA左右漏電流,表明電源部分有元器件短路或損壞。

5. 按開機鍵有大電流漏電表明電源部分有短路現象或功放部分有元器件損壞。

6. 加上電池就漏電,首先取掉電源集成塊,若不漏電,說明故障由電源IC引起;如仍漏電,說明故障由電池正極直接供電的元器件損壞或其通電線路自身短路(進水易出現此故障)造成。根據電池給手機供電原理查找線路或元器件(電源濾波電容、電源保護二極管有時會出現短路)。

7. 手機能工作,但待機狀態時電流比正常情況大了許多。這種故障的排除方法是:給手機加電,1~2分鐘左右用手背去感覺哪個元件發熱,將其更換,大多數情況下,可排除故障。如仍不能排除,查找其發熱元器件的負載電路是否有元器件損壞或其它供電元器件是否損壞。

8. 手機無信號強度指示或無網絡,可根據電流表指針擺動情況判斷故障的大致範圍。正常情況下,在手機尋找網絡的同時,電流表指針不停地擺動,幅度有10mA左右。如果電流表指針擺動正常,仍無網絡,這種故障多見於諾基亞、摩托羅拉等手機,故障範圍大多在發射VCO部分或功放電路部分;如電流表指針擺動不正常也無信號強度指示,則故障範圍大多在接收VCO、本振部分或接收通道其它部分

============================
Sony 512MB  Memory Stick Micro M2 記憶卡 送短轉卡   平行輸入 支援 支援Sony Ericsson最新多款手機 產品相容性100%

隨著快閃記憶卡持續往小體積、高容量的趨勢發展下,SanDisk繼Memory Stick Pro Duo產品後,今日正式推出新一代Memory Stick micro (M2)記憶卡,這款M2記憶卡支援Sony Ericsson最新型的多款手機, 包括K610im、K800i、Z530i、Z550i、及W300i 等等,相容性更高達100%,是手機達人的最佳選擇。SanDisk Memory Stick micro(M2 ) 快閃記憶體卡相容於Sony Ericsson手機產品,並且具有高資料傳輸速,能夠即時配合設備錄製高解析度的動態影像與錄影,是Sony Ericsson最新世代手機所搭配之快閃記憶體卡。

SanDisk Memory Stick micro(M2 ) 快閃記憶體卡相容於Sony Ericsson手機產品,並且具有高資料傳輸速,能夠即時配合設備錄製高解析度的動態影像與錄影,是Sony Ericsson最新世代手機所搭配之快閃記憶體卡。 包裝內附有MS Pro (MSPD)轉接卡,可當標準MSPD記憶卡使用,無論你要分享、列印,或電子傳送任何照片,只需要插上轉接卡就能輕鬆搞定。

========
請問一下。。。這個卡【sony p9相機】可以用嗎??ps:我都是用長卡【上面寫著 memory stick】~并沒有寫【Micro M2】!??^-^

賣方的回覆︰
不可以哦,谢谢!

================
*圖三為星型起子內容物含(鐵柄長度均為5cm):

T5x1支

T6x1支

T7x1支

T8x1支

T9x1支

T10x1支

楼主(2010-09-10):
【1】Nokia 6300手機的拆机圖。。很清楚^-^

【2】sony N2 CCD[一千萬畫素]
N2是CCD的感光原理!感光尺寸是1/1.7英寸 有效像素1010W 3倍光线变焦

【3】sony T3 CCD[500萬畫素]

======================比較ccd與光圈的問題。。最後取景器決定一切!!><
【轉帖】買二手相機,賓得 S4 和sony t3哪個好???
解決時間:2008-5-31 21:59
買二手相機,賓得 S4 和sony t3哪個好???
問題補充:都是2500元新台幣左右

最佳答案
簡單比較一下。1、s4的ccd是1/2.5寸,400w像素;t3的ccd是1/2.4寸,500w像素。t3要好一些2、s4的最大光圈是F2.6,t3的是F3.5。s4要好一些。光變都差不多。3、焦距(相當於35相機):s4 :35-105mm;t3:38-114mm。廣角端拍攝s4好一些。4、微距:t3更強一些。5、取景器:t3要強不少。2.5寸23w像素。而s4是1.6寸8.9w像素,實在太差了。6、手動功能s4要全一些。7、還有快門速度:s4的選擇範圍要廣。從一般使用來講,還是選擇t3吧,s4取景實在太慘了……

楼主(2011-04-20):
贴一下【維修手機視頻的】補焊 顯示晶片之照片~

一樓 【第5個 維修手機的視頻】^-^

网友:
解說太清楚..加到我ㄉ最愛..有控慢慢研究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