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哪裡買

楼主(2010-04-28):
各為大大:

請教大家如果維修到面板故障去哪買新的阿....有哪間公司有在代理面板..專門賣給外面的維修站...謝謝

网友A:
如果是筆電的面板,網路上都有的,如果是顯示器,就最好不要買了,沒多大意義!

网友:
是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筆電的面板,網路上都有的,如果是顯示器,就最好不要買了,沒多大意義!

贊成2#大大的說法,除非是用二手的面板較俗!只是也要幾百大洋吧,除非是要自己御用!不然!都叫客人不用修,回收了!

网友:
找二手零件機來殺肉....買新的很難找也不划算

网友:
贊成~買新品不如找二手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