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後3秒關機 再2秒又自開 怪板子 MS-7143 Ver:1

楼主(2010-04-28):
遇到一個怪板子 測試情形如下 型號 MS-7143 ver:1 裸測只裝 CPU 而RAM VGA都不插 接上power 只插上測試卡 在短路POWRE SW 送電之後 跑碼了大約3-5秒
其中 RESER燈號亮了約3次後(期間 比較看得出來的是 C0 C1 停了一下 所以看得出來) 會自動斷電 再過約2-3秒 會自動上電 再跑碼 RESER燈號亮了約3次後
卡在E0 這時發出類似RAM 沒插的 1長音 重復
如果插上RAM測試 前述情形一樣 中間經過跑碼 斷電 自己又送電 最後只差在 測試卡 卡在 E8 而聲音一樣是 重復的一長音
如果再加上vga卡 (這張板子同時有 PCI-E 及 AGP 的SLOT 我是以 PCI-E 的 6600GT 去測 有RAM時 一樣會經過斷電 再自己上電 最後卡在 E8 1長音
差不多有 1/20 的機會 可以正常看到畫面 進bios裡改設定
在有畫面的情形下 如果去短路 RESET 點 有時會正常做reset 有時卻成了關機(斷電)
其中 開機3-5秒斷電一次 2-3秒再自動開 是每次都一樣的流程 不同點 只在於有沒有插ram時卡的碼不一樣 以及 有沒有畫面 及有畫面時 按RESET 會RESET or 關機不定
不知各位大大們 維修經驗裡有沒有什麼方向 麻煩指點一下迷津 這種的該由那個方向先找起呢? powre 有更換過2個 都是平常測試板子專用的power 不做一般使用
所以power 問題 應該機會不大 再看 clock 跟 reset 看起來又不像那裡有不正常 多玩幾次 反而會覺得自己快不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這塊板子還真奇特啊!

會斷電,有可能是溫度過高的問題,也有可能是系統不知道又去偵測到哪邊錯誤,自己關機了。
可以打一下CPU座的AD阻值,看看有沒有空焊。
或是,在板子上拉出clock線,用LED去觀測,看有沒有突然開機到一半突然不見;各地方的供電,也可以看看會不會突然有部分消失。

网友:
CPU散熱風扇沒裝好也會因為過熱而自動關機哦n_115|

這塊板子是早期的775因剛推出PCI-E介面..而有的用戶VGA卡沒壞..就變成可以用PCI-E和VGA的板子...
但....VGA和PCI-E不能同時用!!

网友:
觀察一下 cpu 座`有沒有變形嚴重 `
C0 C1 ```.........775的 `很多都是空焊
如果有待燈的測試 方便多了 ``
或換顆cpu 試試...有遇過cpu ` 跟座 接觸不良(是座 變形導致 `有些`銅點沒有接到 cpu `)
換顆cpu 就好 `另一個 拿去 別的 電腦 `使用 `sp2004 都ok 的原先那顆 在 問體板 `sp2004
不一定的時間 跑出錯誤 死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這塊板子還真奇特啊!

會斷電,有可能是溫度過高的問題,也有可能是系統不知道又去偵測到哪邊錯誤,自己關機了。
可以打一下CPU座的AD阻值,看看有沒有空焊。
或是,在板子上拉出clock線,用LED去觀測,看有沒有突然 ...

感謝指導 昨晚發文後今天白天我又換過另一個等級差不多的cpu 一樣是celeron 2.8/400 (原本celeron 2.66/533) 拆了電池以做到clear cmos 測試後得到跟原本一樣的結果 其間也拆下廢板的 方形MSI晶片(看過標示型號一樣)更換過 更換過程吃了不少苦頭(因為ic小 腳又細小) 裝回時又要對正所有的腳再給他吹下去..週圍又一堆slot圍住 還不小心被熱風吹到手 換完測試結果依然是那麼的固執= = 本來還想拆廢板上同型號I/O來玩玩看 看到大大提到CPU腳的問題..
等下吃完飯再來細查他的CPU腳座好了 想不到來這偷學了這麼久 想說有些概念了 卻找了一片這麼硬的來練功 還會自己斷電幾秒再開..
補充一下 原來我也認為自己斷電是過熱保護 但他還會自己再開機.. 不是我按的喔! 真見鬼了@@

网友C:
有沒有檢查開關是否正常 可能是開關卡死 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檢查開關是否正常 可能是開關卡死 也不一定

我是裸測 用短路法 開機 沒有接開關線 我只開了一次 他會自己關了幾秒又開 他自己會開第2次的部份 還沒找到原因 - -b

网友D:
我記得MSI有一片板會這樣,所以你的故障問題可能要從其他方面下手,有可能做重工就好了
不過我不記得是哪一個版子,我只記得是775的CPU得板子,你找找看有沒有同一片板子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MSI有一片板會這樣,所以你的故障問題可能要從其他方面下手,有可能做重工就好了
不過我不記得是哪一個版子,我只記得是775的CPU得板子,你找找看有沒有同一片板子側看看 ...

想請問一下 你說的"有可能做重工就好了" 這一句裡的 "做重工"是指...
這一片的確是775cpu的沒錯 s10274chen 大有幫我補上圖 順道感謝s10274chen大^^
目前想不出他會自己斷電再開的原因 現在做的 I/O 換過同型號 CPU座加熱溫再加壓力 沒有預熱烤雞台的悲哀... 問題還是一樣= =|||

网友:
回复 网友E:

changokk大指的....該不會是重做南北橋?
星星店有這樣一個型號出現瘟疫?

网友:
我不太清楚,不過開機後3秒關機 再2秒又自開
好像這片板子都會這樣,是正常的
至於重工好像不是橋,詳情我不太了解,因為我當初也只是幫忙做燒機
所以只知道這片板子開機的方式和人不太一樣(因為當初我也嚇到了),所以有印象
我指的是他開機過程應該和你描述的故障點,應該沒關係

网友A:
謝謝changokk大................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最近解病毒的那件case,他那台套裝機的板子,故障情形好像跟pchappy大的問題很類似。
按關機,大概隔個1、2秒,又自己重開了,但現在的故障更令人摸不著頭腦,連關機都不關,直接自己reset,馬上重開,但也同樣沒有畫面,很慘的是,同樣還是不跑碼。
那塊板子用的IO是華邦的,W83627EHG-A,這是華碩專用的,不知道pchappy大的板子,

使用的IO也是W83627EHG系列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使用的I/O是83627THF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c159675大,先記錄起來。

那塊板子現在也沒有我的事了.....客人要送原廠處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先清除CMOS...進BIOS調整....如果不能設定完成..依據你所述希望不要北橋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hangokk大................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最近解病毒的那件case,他那台套裝機的板子,故障情形好像跟pchappy大的問題很類似。
按關機,大概隔個1、2秒,又自己重開了,但現在的故障更令人摸不著頭腦,連關機都不關,直 ...

這次回得慢了點 應該有2天沒上來看了
那片板子暫時我往殺肉區丟了 因為他會自己重開機的問題 後來 我拿來用在那片板子上試過的幾隻RAM 都掛了 一直沒注意到這一點 直到想拿另一片來練功時 才發現在上面用過的ram 都沒反應了 還好都是些舊的256MB 都是朋友換機後丟給我玩的 還好不算太大的損失
這片板子的I/O是 Winbond 的 W83627THF
回c159675大: CMOS 當然是有清過的 開始維修第一個動作就是清CMOS 以防人為設定錯誤引起的問錯

网友:
回复 网友H:

謝謝您。您的板子看來可能也不是IO的問題了。小弟我那件case,好像是IO壞掉沒錯,連跑碼都不跑。
該不會是記憶體供電所影響?不過也算了......915,能吃LGA775的CPU,也只有P4和celeron D。

网友:
查下板子上的專用晶片周圍的電路,看情況應該是這裡在搞怪,之前有在ASUS上的碰到過,情形有點類似

网友:
一直感覺會不會是電源管理晶片和io的問題???
因為他能開幾秒又關因該有收到高電位才又關機

不會power和機板相容性問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POWER 相容性問題˙俺到沒碰過
此類主機板 常發生記憶體電路異常  這是通病喔一一
你檢查下記憶體電路週邊 看看MOS管是否電壓異常 網那些電壓異常的線路查修

网友(2011-02-21):
查一查i/o的排阻

网友:
我的板了有一個怪現象......有一高頻聲在開機時候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