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29吋全平面電視發出ㄆㄧㄚˋㄆㄧㄚˋ 聲音

楼主(2010-04-28):
想請問一下..家中客廳那台國際牌29吋全平面電視(倍頻掃描)(台灣製)...
近來發現剛開機時都會有ㄆㄧㄚˋㄆㄧㄚˋ 的聲音..等到(暖機??)五分鐘左右聲音就會消失..
是哪兒壞了呢?...不理它會不會發生危險?....感謝回覆!

另外若需要維修的話...維修費大概多少呢?
屏東地區有人有認識的師父可到府維修嗎?

网友:
那是高壓的聲音.可能高壓部份的橡膠老化.空氣潮濕.就會劈靂啪啦

网友:
個人很贊同用心~盡心~大大說的,高壓故障才會出現這樣的聲音,最好是請維修人員修理,不然一直跳火,萬一真的燒起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修理費要看換什麼零件,如果只是換高壓線,那可能不超過一千元,要是換整顆高壓,可能就要1000~2000元左右。好運一點的話,是高壓帽附近的灰塵太多,那可以用去漬油擦一擦就好了,但還是要注意被高壓電到,最好是請維修人員處理。

楼主:
感謝Dave和sc170gu的回覆
跟爸媽溝通過後,近期內請維修人員來看:)

网友:
我們家以前有一台 三洋的,忘記是幾吋的了,大概是29"的吧,底座是木頭的那種機型,也是有類似情形,還有燒焦味呢.....後來拆開發現,是高壓(FBT)在電路板上燒出了一個洞,應該也是潮濕漏電引起的

网友:
這個我沒多久前換過.最直接就是高壓線圈換過就好了.記得要做好保護動作就不會危險.
材料費用是400元.我是去台中電子街買的.希望你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