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VDATA 雙面512MB DDR1記憶體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8):
此記憶體原本使用在公司的電腦裡, 這兩天該電腦不定時重開機, 測試後發現四支512MB DDR1記憶體中的VDATA 雙面512MB有不穩現象, 維修過程如下.

网友:
恭喜完修`  完修後 `RST~要多跑幾次 `....如果是虛焊的記憶體 `有時候一次ok `第2次過 過不去 `

网友:
連ram都在修.....強!
我手邊也很多不穩定的ram,mylee大大,你這個測試用的軟體分享一下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可愛的C大提醒 , 這支記憶體早在三個月前就修過一次, 故障狀況一樣, 維修方式一樣, 但IC位置不同. 礙於當時攝影器材不足, 所以就沒po文分享. 目前已裝上公司的電腦使用, 持續觀察中.

网友:
恭喜恭喜阿..

网友C:
挖~~~~又是一條排組的問題......

我修過很多條不開機的~~~~都是刷SPD就可以解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又是一條排組的問題......

我修過很多條不開機的~~~~都是刷SPD就可以解決的~~~~~

請問S大,在下有一條512M不開機,想試試您的方法,請問SPD要如何刷呢?

网友:
謝謝   mylee320  大的教學

shunxing 大    要怎麼刷SPD 呢

我跟你買一台  你教我怎麼刷

网友:
回复 网友D:

S大那台燒錄機很貴哦~
RAM的排阻我這量220的量起來都25.X多~~~但裝在電腦上測RAM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量都 22.7~22.9 歐姆

网友:
=.= ADTAT不是終保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ADATA是終身保固, 但VDATA就沒有了哦

网友:
....差一個字差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買一個轉接座 ~還沒  玩...
我遇到的 都顆粒虛焊n_167|

网友:
V-DATA是捷元代理的,所以以後買記憶體還是要張開雙眼!!不要聽到威剛就買…

网友:
3Q很棒的分享,總以為記憶體是顆粒故障,也有簡單的排組故障哦

网友(2010-07-08):
我有好幾條都是偵測不到記憶體~~怎麼刷SPD??
是右上角那顆八腳IC嗎?

网友:
太強了,
家裡有條故障記憶體,從來沒有想過要量它
回家後翻出來查修一下,看有沒有機會挑到軟的吃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量都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能啟動逼逼叫

网友:
原來可以自己修啊,一堆故障的也來量量看

网友:
翻了6隻故障的來試試 都沒有這種好康的n_074|
倒是測的眼睛已n_144|

网友:
這個好利害!!!! 我學起來了!!!!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5-27):
厲害連記憶體都可以修!!!強

网友:
偏偏我的就不是這麼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