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S661FXMP-RZ白字全變成藍色

楼主(2010-04-28):
我是主機板的菜鳥, 只會換電容器, 有一片GA-8S661FXMP-RZ不開機, 送技嘉修, 經過5天說過保無材料, 原件取回, 我換掉cpu座旁邊3顆1500uf/10v, 現在開機ok, 進系統也ok, 只是全部畫面都是藍色, 該白的都變藍, 紅, 藍, 綠, 少了紅色, 外接顯示卡也一樣, 我已束手無策, 求助先進高手指點, 先謝謝!!
初學乍到, 很努力敘述, 如有不詳, 請指正.

网友:
請問你有交叉測試嗎..有沒有可能是螢幕的問題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請檢測D-SUB/DVI線材部分
2.檢測螢幕解析度設定

网友:
感覺很像螢幕的問題~~

网友:
先拿螢幕到別台電腦 交叉測試一下吧

楼主:
螢幕沒問題,交叉測試多次了!開機以後進BIOS,字全部藍色,不知主機板紅,藍,綠三色訊號如何運行?

网友:
排線的PIN針請確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大大您說外接顯卡也是藍色的...那就和內建的顯卡沒太大的關係了。
能po個使用內建顯卡和使用外接顯卡的圖來看看嗎?

楼主:
同一條螢幕信號線, 插其他電腦都ok, 插這片板子, 內顯或外接, 畫面完全一樣, 白字變藍色!

网友:
跑主機板的線路吧...
輸入訊號編碼或許有問題

网友:
內顯或外接顯卡也是藍色的??,這會跟主機板有關嗎????修電腦到現沒遇到是主機板,都是顯卡訊號弱或VGA線,頭或銀幕問題

PS:期待此問題解決方式

网友:
RAM 捏? 啊藍字白字上面寫的 東西 照出來看看吧

楼主:
對不起大家, 怪我主機板知識太淺, 誤導了各位先進, 我另外找了第2片外顯卡, 測試ok, 確定是內顯的問題,  不知道跟我換的3顆1500uf電容有無關係? 它就在內顯port前面, 我重新換過一次無效, 只是接下來我就不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內顯的 D-SUB端子補焊看看
還有換電容附近看看有沒有不小心弄斷的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都 由新手走過來的 所以你發問要清楚付圖更好 更換電容相關注意事項 要清楚
你說內外顯都依樣那就不是外險的問題嚕
顯卡請確定好的阿 內顯的話 出現那種狀況 可能你更換電容十 為拆下記憶電池 進行焊接動作 引起不必要的貫穿損毀
也可能是VGA晶片掛了 或市你悍接過程中 有錫渣 殘留 或市破壞了線路 引起的
請仔細檢查

楼主:
原因知道了, 前面大哥高手都說對了, 真的是D-SUB導線問題, 原本螢幕訊號線一端固接在內部, 無法換線測試, 換一台螢幕就ok了, 才疏學淺, 設備經驗都不足, 浪費大家的時間, 深感內疚, 感謝眾先進熱情指導, 謝謝大家!!
(沒PO圖片是因為沒數位相機, 手機又是老土雞, 無照相功能, 真是慚愧, 下次跟朋友周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