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 FS3KM MITSUBISHI Nch POWER MOSFET

楼主(2010-04-28):
想請問各位 大大, 因日前 CRT monitor 故障, 發現為 FS3KM 晶體故障, 於台北洛陽商場與光華商場, 皆買不到, 不知是否有大大知道, 何處有賣, 或有代換零件可告之, 謝恩先.....

网友:
建議大大先爬文吧~有很多零件都可以替代這顆MOSFET~
這是FS3KM的DAT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SUBISHI/FS3KM.html

先參考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替代品參考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87-1-1.html
多抄幾個型號到商家問問吧~

网友:
FS3KM 後面還有號碼, 如FS3KM-10 FS3KM-14A FS3KM-16A  FS3KM-18A
請在看詳細一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