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筆電的維修

楼主(2010-04-28):
ASUS的筆電A8Je最近出了問題,送回皇家說是主機板的問題,換新的主機板感覺很不划算,因此想請教有那位大大可以幫忙呢?(高屏地區)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問題所在? A8JE 又區分很多機種 你看下他貼紙會有註明他主機板的正確型號 你在報給俺
也請註明故障原因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如果可以修的話,差不多3500~4500,你可以考慮看看,因為不知壞到什麼程度,

网友:
請問有台北縣市可配合的筆電主板維修SOHO嗎?
想找長期配合的,想接case的大大可以PM給我^^

网友(2011-06-10):
筆電A8Je最近出了問題????????????什問題....................

网友:
很好奇你目前筆電問題在哪裡..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別人無法協助你解決問題..
1. 按電源鍵都不動.
2. 不開機--電源燈會亮或不亮.
3. 開機後可聽到進 win xp  開機聲音
是哪一種呢!
我猜想應該是有聲無影可能性大吧!

网友:
A8顯卡掛掉的機率很大
但也要看型號啦
a8j畫面問題大多是顯卡
如果連bios都沒過就是主機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