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P181S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8):
每次看到大家發的維修實例,一直想著何時才能輪到自己,今天終於遇到一個軟的,可以一償宿願.

主角

型號

型號

症狀是開機時畫面一閃即逝,後來連電源燈都不亮了.
打開背蓋之後,先量了一下電源板的保險絲,斷了...(軟的!!好開心!!)
原來是2.5A,從廢料找了一個插片式(2A...找不到2.5A的)的換上.再量過來的電壓,有12V了....
插電...電源燈亮了....但是還是沒畫面.(原來沒那麼軟....)

拿出自製燈管測試器.

燈管測試器

燈管測試器

六根燈管,測了三次...都會亮...
直接供電給高壓板....也會亮....
再仔細看看各個電路板,終於在角落處找到一個爆漿電容.一樣從廢料找到一個容量接近的換上.

結果

結果

再次測試...畫面出現了.....

本次的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換下的電容殘值

爆漿

爆漿

剛好有借到示波器,電容交換前量到的波形.

之後,學習各位大大一樣,測機三小時,OK...完修...
但是....背面的溫度感覺有些高...想要裝上廢料找來的12V風扇,還找不到適合的點來接...
試過直接接到電源板輸出處....沒用,不會轉.....
有沒有那位大大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
我都還沒遇過大電容爆漿的說~~~
應該是因為大電容趨近於短路所以電流太大而導致保險絲燒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軟的修的好,將來遇到硬的才有能力修呀!

网友:
連示波器都出動了~~~~~
以後可以看到更硬的維修實例了

网友:
先查電源板輸出電壓,選擇合適風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源板輸出電壓量到12V(如圖紅框內),找了一個12V的電扇接上去....不會轉....好像沒過電的感覺.
想說是不是電源板跳保護了.

再來想試試從供高壓板的12V拉出來....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會不會是極性接錯了呢?另外若是只接風扇而未接A/D,也可能因為負載過低而不啟動。

网友:
好樣的

叔叔真的有練過。是我學習的榜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真如狼大所言,再接一次就轉了...
謝謝

网友:
真好~~我都沒玩具可玩n_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