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二極體、電晶體未封裝時的圖片?

楼主(2010-04-28):
哪位可提供二極體、電晶體(BJT、FET等等)未封裝時的圖片?
google一下好像都沒有?

FET類背部有一平面金屬,可做散熱用之外,通常也是D極(汲極或漏極)對吧?

如果PCB一直線位置上有四棵兩種以上FET類的電晶體,通常是不是就不會將其背面的金屬直接以散熱膏貼於一片共用的鋁或銅散熱片上,而改用可絕緣的散熱膠或散熱陶瓷片墊於共用的鋁或銅散熱片上,或是使用個別獨立的散熱片?

像主版上的FET,CPU周圍的和記憶體供電的以及供顯卡插槽電的、南北橋供電的FET,基本上都直接焊在主板上,利用PCB上地線的大片銅箔來作共同的散熱片,這樣對不同特性參數的FET有無影響?還是他們的地線電路設計有何不同?

同樣的,如果在各種各類的電源供應器上(不限PC),一直線位置上所有的不同種類FET,是不是最好先用可絕緣的散熱膠或散熱陶瓷片墊於共用的鋁或銅散熱片上,以避免短路燒毀零件?

网友:
如果是考慮它們接在一起,使用同一個散熱片,那麼它們在電路上應該會相連的。
主機板上的,未必MOS躺的地方是接地,有可能是電源,但也沒關係,還是會將熱量散到板子的各部位,將熱量散逸。FET、MOS,通常為D極;若是BJT,通常是C極。
如果不是接在一起的,那麼便須將它們的散熱獨立出來,或是使用雲母片來隔絕,幫助散熱。

网友(2011-07-11):
看完了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