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905 不過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9):
1.測量右上角排線到ad board 的電壓,沒電壓的先跳過,因為有可能是接地,
  重點在有電壓的腳位,發現有量到的電壓都不超過1,而且一直飄很大

2.直覺告訴我高壓區一定有問題,所以拆下連接線圈的mos測量,這塊板子是用4顆
  9977GJ,先不急著測量mos好壞

3.上電測量電壓有出來了,3.3v和10v(第一次看到10v電壓感覺詭異),不過我是在
  沒接ad board的狀況下量的,少了負載電壓會比較高是正常的吧

4.發現有一顆9977不管怎麼測量都是短路,判定是他在罷工

5.因為都找不到data sheet,所以直接從奇美高壓廢板拆一顆不同型號的來試用

6.結果一點就通,熱機測試中

p+i

p+i

ad

ad

面板

面板

T com

T com

9977GJ*4

9977GJ*4

好的

好的

短路

短路

短路

短路

ok

ok

网友:
恭喜修復啊~~~
這面板我也有一片..可惜他有亮線n_096|

网友:
恭喜完修 大大的相機拍起來 可真的很漂亮 ~~
是哪各型號阿 ~?

网友:
恭喜完修~~~~~~
照片拍的真清楚~~~~~

楼主:
照片嗎? 我是用n82拍的
自從上了sony的當之後就不買相機了
sony都同一支小改版就當新機出
一台買不到半年就沒價錢
現在都用手機拍
方便實用又省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嗎? 我是用n82拍的
自從上了sony的當之後就不買相機了
sony都同一支小改版就當新機出
一台買不到半年就沒價錢
現在都用手機拍
方便實用又省錢

.....用手機可以拍的這麼清晰????
我有沒有看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