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敗了這些東東,小吸鍚槍、真空吸筆、潔嘴鋼絲..

楼主(2010-04-29):
今天修完機器後,順道去光華今華買了幾樣東東..

1. 手壓式真空吸筆

用這個當解銲 SMD 晶片或 IC 時方便多了,不用再用鑷子了,可以有較大的工作空間,由第一張可看到真空吸筆主体,和六支吸筆,二組各三支..

第二張圖則是想試試吸力有多強,用一未拆封(20支)的菸來試,還滿意其吸力..

2. 下圖是賽威樂潔嘴鋼絲(左方較黃色的那一坨),右方是什麼呢?刷鍋子的鋼絲,昨天想到用這種便宜的刷鍋鋼絲是否可取代價格有點貴的潔嘴鋼絲呢?所以先買了了,不日內會做個簡單的測試報告..

3. 吸鍚槍

最上方那支是今天買的,試用了一下滿滿意的,下方第一支還是名牌,但個人真的用不習慣,用過一次就收了起來,那支價格可用來買第一支六支了..

最後那支(藍色),是先前最喜歡的一支,但吸嘴部份的墊圈有些老化(雖然說還很好用),所以買一支備用..

工具挑自己最適用的,才能發揮效果,我為什麼喜歡短柄的鍚槍呢?一支手來操作真的很方便,而那支名牌的實在有點長(嗯,很長),若使用單手,我都是在往自己肚上壓,壓久了居然肚子會痛..

另外,個人現在主修也非主機板,所以應付一般單層板或雙層板用短柄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A:
我一開始也是使用短柄的吸錫槍,不過大量使用的時候我的大拇指會接近頻死狀態...

而且風量不足,後來改用圖片中的第二支就改善很多,我都反手壓不然就插頭上...倒是沒是過肚子XD

网友B:
刷鍋的鋼刷也是可以,只不過我會加點助焊劑,讓他們一起泡在玻璃罐裡..

,而且我發現對岸也有人這麼玩,照片等我回家後再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開始也是使用短柄的吸錫槍,不過大量使用的時候我的大拇指會接近頻死狀態...

而且風量不足,後來改用圖片中的第二支就改善很多,我都反手壓不然就插頭上...倒是沒是過肚子XD  ...

哈,用頭去頂,這個有意思,不會頂個滿頭包..

我當初用肚子去頂,附帶的是順便可練練腹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鍋的鋼刷也是可以,只不過我會加點助焊劑,讓他們一起泡在玻璃罐裡..

,而且我發現對岸也有人這麼玩,照片等我回家後再補上...

playx 大,你的意思是將刷鍋的那種鋼絲浸泡在助銲劑中嗎?期待你的佳作..

那個助銲劑是自己 DIY 的,還是買現成的?

网友:
我都這樣用鋼刷!還滿方便的!!

另吸錫器我都直接在大腿去壓...在壓的地方順便放個垃圾桶~~~~

网友:
吸錫槍最好選擇好一點,個人推薦美國愛迪生型號DS-017,吸力比較強,價錢也比日本的廠牌還便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泡水海綿只能在家用,當我們外出維修時該怎麼辦呢?

於是我胡思亂想到一招...

外出維修工具組

助焊劑也可自製,只是我懶了直接買新的,使用前把玻璃罐上下搖一搖,效果更好...

噓...偷偷跟你講別外洩...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帥耶!
如果外出維修,小弟我大概會把整個工具組扛出去吧!(烙鐵、尖嘴鉗、烙鐵架、助焊劑....雜七雜八)
P大您維修時,會帶烙鐵出去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會啊..就是照片中2段式烙鐵..

在家就用溫控烙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到府宅修,真的都要想辦法帶最少的東西,得到最大的維修效果。
有時候到學校,要在學校修一些東西,結果發現一些工具都沒帶,都很傷腦筋。

小小的玻璃瓶、鋼刷、助焊劑,就馬上擁有兩樣功能,真棒,也不怕助焊油倒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水海綿只能在家用,當我們外出維修時該怎麼辦呢?

於是我胡思亂想到一招...

外出維修工具組

助焊劑也可自製,只是我懶了直接買新的,使用前把玻璃罐上下搖一搖,效果更好...

噓...偷 ...

呵.. 大家都看到了,想不學都難..

明天去買些材料,如法炮製一番..

网友:
回復 11#

助焊劑我是用指甲油罐裝..如圖右邊

回復 12#

助焊劑別倒太多,以這個案例,當初我只倒5分之一,讓鋼刷看起來有點濕

又不會太濕,助焊劑長期接觸空氣會蒸發掉,在補充一些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G:

tony6605大大.您好猛喔.插頭上.小心會局部掉毛.

网友H:
我還是用海綿在擦.順便收集廢錫.改天要是有買小錫爐.就可到進去用.吸錫槍裡也一併回收喔..這樣才有效法w大的精神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還是用海綿在擦.順便收集廢錫.改天要是有買小錫爐.就可到進去用.吸錫槍裡也一併回收喔..這樣才有效法w大的精神n_148|" />

這個強.. 充份發揮了物盡其用的效用..

以前都是直接丟掉,看了 Dave 大的方法,也準備了一個小罐子來收集了..

積少成多啊..

另,不知有沒有專門業者在回收這種鍚渣的,價格如何?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錫渣小弟我都留起來,慢慢積少成多,有熔了幾個錫塊,以後有買錫爐,通通丟到錫爐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錫渣小弟我都留起來,慢慢積少成多,有熔了幾個錫塊,以後有買錫爐,通通丟到錫爐內。

s10274chen 大考慮的鍚爐尺寸是多大?近日也想買一台..

网友:
CreMaker大,在下使用的吸錫槍就是金銅色那支,在下覺得它有個缺點,管內有支排錫針,當吸錫嘴口附著些許廢錫時,會阻礙排針(卡彈)導致無法壓下吸錫桿或強制壓下之後彈不起來,想由外面(清槍)通吸嘴也不行,因為排錫針會擋著 ,實在不堪其擾 ,吸沒幾下就要拆吸頭清通吸嘴 ,索性把那支排錫針給拔掉.

吸錫槍初步分解

吸錫槍初步分解

拆拔排錫針

拆拔排錫針

問題解決了,現在超好用 ,吸嘴如果卡廢錫剛好利用那支拆下的排錫針通吸嘴,真是一舉數得!

組裝好吸錫槍,排錫針當通槍條使用

組裝好吸錫槍,排錫針當通槍條使用

廢錫我也收集起來,以後有錫爐拿出來用

楼主:
Wason 大,應該是所有的吸鍚槍都有這個排鍚針耶,我的三支都有耶..

所以,吸個幾個鍚點(鍚比較多的),吸鍚針就 "伸" 不出來了.. 必需清一下..

那兩個短柄的還好清,不過那支長柄的 H 牌 DS01由前頭無法清,必需從中間按鈕處轉開才可清..

不過你這個方法不錯耶,我把那支金色的也如法炮製一番,嗯,沒卡住的問題了..

不過我是把排鍚針剪短..

那支 DS 01 的汲鍚槍,原也想改一下,但那支排鍚針,看了一下滿粗的,又是鋼材,想想就算了..

你真的很天才,想到這個方法,給你 "歐魯"(台語) 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on 大,應該是所有的吸鍚槍都有這個排鍚針耶,我的三支都有耶..

所以,吸個幾個鍚點(鍚比較多的),吸鍚針就 "伸" 不出來了.. 必需清一下..

那兩個短柄的還好清,不過那支長柄的 H 牌 DS01由前頭無法清,必需從中間按鈕處轉 ...

瞎密阿 你把它剪短了 ,那支排錫針拔起來當通槍條超好用呢,我已經把圖貼上了(在回覆19#那裡),您看一下!那支可以整個拔起來不影響吸力!
那支槍是我人生的第一支 ..........,前幾天因為卡彈問題,本來想敗一支艾迪生大支佬,突然靈光一閃,反正想敗名牌的了,不如死馬當活馬醫 ,沒想到效果100%
在下不知道其他品牌也有那支排錫針,幸好沒敗下去

楼主:
你的圖貼的太慢了啦..

嘿嘿,我三支都把它卡嚓了..

不過這樣真的不會再有卡住的問題了..

尤其是那支 H 牌長柄所謂名牌的吸鍚槍,前端居然是用卡進去的方式,所以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卡鍚了,硬按個幾下,會把吸鍚槍的前端(吸口)部份頂出來..  這樣的設計有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圖貼的太慢了啦..

嘿嘿,我三支都把它卡嚓了..

不過這樣真的不會再有卡住的問題了..

尤其是那支 H 牌長柄所謂名牌的吸鍚槍,前端居然是用卡進去的方式,所以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卡鍚了,硬按個幾下,會把吸 ...

膛炸嗎 ?
在下回文之後跑去洗澡完才拍圖貼上的~
真是..........太慢了!可惜了好用的通槍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