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貼過瓷磚的來交流一下吧

楼主(2010-04-29):
我5月打算把浴室重新整頓
要請人來處理但我也想了解一下
瓷磚再貼的時候~~~水泥+沙子+黏劑的比例要多少才是最佳的

貼瓷磚是否要先整璧~~~這樣瓷磚才耐久?

以前常常聽到說瓷磚會爆開~~是不是因為沙子比例太多的原因?

剛剛抓到的資料
牆面瓷磚的施工及驗收

1.牆面瓷磚粘貼的施工程序

牆面陶瓷磚粘貼是瓦工在家庭裝修工程中主要從事的技術工作之一。牆面陶瓷磚規範的粘貼程序為:基層清掃處理→抹底子灰→選磚→浸泡→排磚→彈線→粘貼標準點→粘貼瓷磚→勾縫→擦縫→清理。

牆面陶瓷磚的粘貼質量,直接影響到裝修效果,特別是深.顏色袖面磚的粘貼質量,對家庭裝修質量評價顯得更為突出,必須嚴格按規範程序施工,纔能保證質量。

2.牆面瓷磚粘貼的施工規範

(1)基層處理時,應全部清理牆面上的各類污物,並提前一天澆水濕潤。如基層為新牆時,待水泥砂漿七成干時,就應該進行排磚、彈線、粘貼面磚。

(2)正式粘貼前必須粘貼標準點,用以控制粘貼表面的平整度,操作時應隨時用靠尺檢查平整度,不平、不直的,要取下重粘。

(3)瓷磚粘貼前必須在清水中浸泡兩小時以上,以磚體不冒泡為準,取出晾干待用。粘貼時自下向上粘貼,要求灰漿飽滿,虧灰時,必須取下重粘,不允許從磚縫、口處塞灰補墊。

(4)鋪粘時遇到管線、燈具開關、衛生間設備的支承件等,必須用整磚套割吻合,禁止用非整磚拼湊粘貼。整間或獨立部位粘貼宜一次完成,一次不能完成時,應將接茬口留在施工縫或陰角處。

3.牆面瓷磚粘貼的驗收

牆面瓷磚粘貼必須牢固,無歪斜、缺稜掉角和裂縫等缺陷。牆磚鋪粘表面要平整、潔淨,色澤協調,圖案安排合理,無變色、泛堿、污痕和顯著光澤受損處。磚塊接縫填嵌密實、平直、寬窄均勻、顏色一致,陰陽角處搭接方向正確。非整磚使用部位適當,排列平直。預留孔洞尺寸正確、邊緣整齊。檢查平整度誤差小於2毫米,立面垂直誤差小於2毫米,接縫高低偏差小於0.5毫米,平直度小於2毫米。

4.牆面瓷磚粘貼常見質量問題及處理方法

牆面瓷磚粘貼常見的質量缺陷為空鼓脫落、變色、接縫不平直和表面裂縫等。

(1)空鼓脫落:主要原因是粘結材料不充實、磚塊浸泡不夠及基層處理不淨。施工時,袖面磚必須清淨干淨,浸泡不少於2小時,粘結厚度應控制在7-10毫米之間,不得過厚或過薄。粘貼時要使面磚與底層粘貼密實,可以用木錘輕輕敲擊。產生空鼓時,應取下牆面磚,鏟去原來的粘結砂漿,采用加占總體積3%107膠的水泥砂漿修補。

(2)色變:主要原因除瓷磚質量差、軸面過薄外,操作方法不當也是重要因素。施工中應嚴格選好材料,浸泡袖面磚應使用清潔干淨的水。粘貼的水泥砂漿應使用純淨的砂子和水泥。操作時要隨時清理磚面上殘留的砂漿。如色變較大的牆磚應予更新。

(3)接縫不平直:主要原因是磚的規格有差異和施工不當。施工時應認真挑選面磚,將同一類尺寸的歸在一起,用於一面牆上。必須貼標準點,標準點要以靠尺能靠上為準,每粘貼一行後應及時用靠尺橫、豎靠直檢查,及時校正。如接縫超過允許誤差,應及時取下牆面瓷磚,進行返工。

5.牆面瓷磚粘貼的工期概算

牆面瓷磚粘貼是技術性極強的施工項目,比較耗費工時,在輔助材料備齊、基層處理較好的情況下,每個工人一天能完成5平方米左右,一般家庭裝修鋪粘衛生間、廚房牆面需要7天左右時間。陶瓷牆磚的規格不同、使用的粘結劑不同、基層牆面管線多少的不同,都會影響到施工工期。所以,實際工期應根據現場情況確定。牆面磚的粘貼施工,可以和其他項目平行或交叉作業,但應注意成品保護。

网友:
小弟一年前廚房地板地磚突起了二十幾塊, 有自行DIY過, 當年也找了一些資料給S大參考看看.

只有當年切完的圖片

當年收集的資料, 請笑納

网友:
瓷磚會爆開與底下的水泥成份一定有關係,常常看到以砂土打底,還以為是正常的(積非成是)!

打底也有分硬底與軟底,硬底是比較耗工,是分兩次上水泥,所以比較可以控制水平度及位置.
軟底速度快一次就完工,但是品質較差.

浴室地板還要先作防水,打底要作好排水斜度控制.

楼主:
回覆2# 3#

感謝提供資料......

但我很好奇的還是水泥與沙的部分.....這1比3的比例....
沙的成分不會太多嗎?以前常常聽到爆磚也都是這比例惹禍居多.....

我以前有自己實驗過~~水泥比例越高...它的黏度與硬度也跟著高
而且水泥的比例高的話..基本上就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另外~浴室大家都知道要做防水~~但是~~~我都只看到如cnpan大所說的硬底...
這該不會就是防水的一部分吧...這樣的話~~水泥比例一定要高一點囉...
在舖泥漿的時候不能產生氣泡囉...且~~~乾濕度要拿捏的好....

网友:
印象中水泥的比例會比較多,還要加黏劑(海菜粉)
但不管用多好,事後還是會有部份會「空殼」
地震的話,還是會裂的,建議瓷磚貼完後,還要留一些,
以後裂了或掉了,還可備用。
以上也不知有沒有記錯,但是10幾年前跟家人去工作有貼了一些
但沒像「順興」大列出的這麼複雜啦~
其實找一家風評不錯的,放心交給他們做就可以了啦!

网友A:
地磚鋪設跟壁磚有差別。
貼壁磚,泥土內最好要加海菜粉.............看老爸貼磁磚發現。
浴室要防水,記得在蓋住家時,浴室的地板,都有上一層PU,後來才打底,鋪地磚。
磁磚爆開,溫度影響,膨脹擠壓,造成破裂。
如果沒有黏著很好,是會「膨龜」,倒還不會造成磁磚破裂。
1比3的比例,還不至於太誇張,應該還可以說....正常。
攪拌下去,就可以發現囉!水泥太多,很難抹平。(似乎是這樣,印象中是這樣)。

自己不是專業的..................應該會有不少錯誤觀念。

网友B:
貼壁磚可以用海菜粉,或用益膠泥,用益膠泥是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磚鋪設跟壁磚有差別。
貼壁磚,泥土內最好要加海菜粉.............看老爸貼磁磚發現。
浴室要防水,記得在蓋住家時,浴室的地板,都有上伊曾PU,後來才打底,鋪地磚。
磁磚爆開,溫度影響,膨脹擠壓,造成破裂。
如果沒有黏著很好,是 ...

海菜粉是技能檢定規定一定要有的
你老爸也是萬能的..........居然連這個也是自己來.....
我要跟他學習學習了~~~~哈哈~~~~~

至於浴室防水下面打PU我還第一次聽耶.....
雖然我家的浴室與外面有高低落差10公分左右(下面的防水可以說已經做過了)

看樣子~~~還是要依照國家標準去做才是最正確的~~~想要撐的久那標準不可忽視~~~~~

引用 网友B:
貼壁磚可以用海菜粉,或用益膠泥,用益膠泥是比較方便,

益膠泥???第一次聽~~~~~這東西會好用嗎??晚點我在來找相關資料~~~

网友:
貼壁磚可以用海菜粉,或用益膠泥,用益膠泥是比較方便
海菜粉要先泡好才能用(要等時間),益膠泥是廠商已完成配方,可立即使用.
各種配方都是公開的,但是現成品有確實的比例及均勺的攪拌是一般人無法作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打pu,那時候父親說,這樣可以防止長壁癌,因為浴室在二樓、三樓,更要上pu。
那時候又是父親自己打pu.......為了省錢,只好自己來。
那時候我還在讀國小,印象有一些些模糊了。

网友D:
哇! S大 你還真省耶! 連這個也不給泥工師傅做, 又不像我上週只貼兩塊磁磚(處理水管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 S大 你還真省耶! 連這個也不給泥工師傅做, 又不像我上週只貼兩塊磁磚(處理水管敲的)

被你發現拉~~~~~~~
沒錢只好這樣阿.....
不過我還在考慮~~~~~~~
要自己做還是請師父做~~~
要請師父來做那~~~這位師父必須做的比我好~~~~
當然~~價錢也是個問題了...
現在價錢要是談的好~~那我因該會請師父做~~~~
只要符合我的預算之內~~~作工又比我好~~我就會請他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你發現拉~~~~~~~
沒錢只好這樣阿.....
不過我還在考慮~~~~~~~
要自己做還是請師父做~~~
要請師父來做那~~~這位師父必須做的比我好~~~~
當然~~價錢也是個問題了...
現在價錢要是談的好~~那我因該會請師父做~~~~
只 ...

不知道s大你的預算是多少!我看你好像事必親恭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s大你的預算是多少!我看你好像事必親恭ㄚ!

阿之~~~
我都是先看過報價之後再決定的~~~
畢竟~~大約工錢在哪我是知道的~~~
只要報價在合理範圍內~~費用又在我的標準預算內~~~
那我還是會給師父做~~~該給人家賺的還是要給人家~~
只是報價報的太離譜的~~~或是超出我的預算~~~那我還是會考慮自己動工

不過我會要求一次報2種價錢....一種是含拆含清~~一種是只有貼瓷磚~~~~
所以~~~我會看報價在決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又聽到風聲了,這次換是土水工會要顧用美女殺手對你色誘之後再痛下毒手,請注意最近有無豔遇,有的話請勿好色,趕快打電話給我,美女就我替你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又聽到風聲了,這次換是土水工會要顧用美女殺手對你色誘之後再痛下毒手,請注意最近有無豔遇,有的話請勿好色,趕快打電話給我,美女就我替你解決。 ...

難道~~~~是她~~~~
快去幫我把她解決了~~~

网友:
樓主您要貼磁磚是牆壁還是地面,兩者貼法有差別喔

一般貼磁磚有分硬底與軟底兩種(牆面一定是硬底的)硬底就用益膠泥吧
要注意一點的是牆面要先處理(用鴨頭先打掉一層或是打毛那樣比較不會(台語:澎共)翹起

軟底水泥沙一比三不會超過....軟底水泥沙是不需要加水攪拌把它調均就可以吧

其最主要是水泥水的濃度與潑灑技巧

會做泥水工並不一定就會貼磁磚然而會貼磁磚不一定會泥作...但會泥作也會貼磁磚的人也不少

參考資料來自家裡有個30幾年當泥作施父兼包商的大哥

网友:
台灣泥水工分的很細,10年前在馬明潭工地.發覺-砌磚牆--磚牆上抹水泥--泥牆上貼磁磚--磁磚縫抹泥+洗泥--地面泥渣清除..都是不同人分包.-又.我有親戚只貼樓梯〔貼磁磚或石片〕-

网友:
益膠泥還滿方便的,前一陣子我家客廳地磚也膨工(大概將近20塊).找人估價要1萬多土水師傅還要接不接(嫌小咖)後來我自己重貼.把舊的水泥打掉然後先做一層防水在重鋪.總共也才花2000塊多一點而已.只是自己鋪的不能跟專業的比但是還能接受.
益膠泥*6=1500(其實實際用5包多)地磚*20=800(換新品)其他水泥工具幾佰塊.

楼主:
恩~~~~還有人回覆阿~~~~
我已經找到要幫我整修的人了~~~~~
預計6月底會開始動工~~~~
不必我親手下去處理了~~~一想到要全部打掉~~~~~
我就軟腳了~~由於~~~又處在夏季~~~~工作量有點暴增~~~~
也沒時間自己處理~~給別人賺了~~~報價~~不含瓷磚25000元
這是認識的~~專門在包工程的....

我有請專門在做的來估價....居然是上面的2倍價錢..感覺被裝笑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