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此接頭 (頭好昏喔!!)..........

楼主(2010-04-29):
不知 有那位大哥 有看過此種的頭...大小和sma接頭大小差不多
問了電子材料行 音響行 3c行 及攝影機行  都沒看過這種頭......也不知 叫什麼....><"
(老板很喜歡叫我沒事去生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生的還是國外的...心裡充滿.............)
希望有一線生機啊^^"

-------------------------------------------------
新圖..比較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覺上這個接頭好像是好幫手電動起子的DC電源接頭哦!

网友:
看起好像麥克風的接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看起來像是歐規的東西 !!

以前我們的機台上的感測器連接線 !!

就是用這種的 !!

你要找歐規的元件手冊印象中好像有兩本 !!

你自己找找看哦 !!

楼主:
哇...還真的有人有看過.真是太感動了....
是用在電源方面 是沒錯~~~
而不是麥克風..體積差很大...我都在材料行看過..

但歐規元件...我要去那查...我沒這方面的手冊~~~~
還是老大 有沒有..可分享個2顆給我.或買 也可..
(還是很昏= =)
PS:這種頭叫什麼名字啊 ><"

网友:
電源接頭???
如果機器要自己用~~何不把它改掉~~~就不用那麼頭大了阿

楼主:
我也很想..但要老師同意 才輪的到我老板..老板後才是我......
但上面的人 總是要一模一樣..又不願跟原廠買....
只好苦的是我= = (給我一根棒子 打醒... )

网友:
世間的連接器接頭種類太多,許多都是獨家生產根本沒有能代用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換成容易買到的常用接頭。

樓主拍的照片縮的太小根本看不清楚最好能拍出上頭的圖標或數字來,大家才好幫您找不然這篇只是猜謎題很難幫到您。
您說像 SMA 接頭的大小可是看圖中尖嘴鉗的比例根本不ㄧ樣大小,量一下實際的尺寸會更精確。

確定這是迷您連接器市面上本來就很少,給的資訊越多越詳細就越容易也越快找到相同或是能代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但要老師同意 才輪的到我老板..老板後才是我......
但上面的人 總是要一模一樣..又不願跟原廠買....
只好苦的是我= = (給我一根棒子 打醒... ) ...

.....你在頭大也沒用阿~~~~~
如果這東西原本就有在使用~~為何要找接頭???

找不到自己想辦法土砲一個不是也可以???
只是絕緣保護要做好就是了~~~~

這種接頭~~~你可以去汽車材料行問問~~~
因該可以找到類似的~~但後面的線可能要重新剪斷重接~~

网友:
先和老師溝通一下
如果這個工具是在多個機台上連結的暫時性工具
有時在 A 機台 有時在B 機台
要更改可能會有些難度, 如果機台數更多(如我公司有上百台)
總不可能硬要老師改全部的接頭(我想你也不願意)
但若是固定機台使用的, 那改接頭還是比較方便的

网友:
這個跟電動車的電源也很像唷.......你可以上網查查看...有大中小頭.3或4孔..

楼主:
kenneth~~
恩.. 因為上面 沒寫任何東西..所以只能看東西來找...~"~

shunxing~
我也很想這嘛做.....不過..第一關 ..老板就說no.....(死命要找到一樣的老板..跟木頭一樣~~)

pemit~~
太難了...第一關老板說no 第二關老師也是說no....進入這行 都太清楚他們了...會說什麼~只能說做員工難當啊!

dogpp101~
這跟電動車樣子差不多....但大小就差很多囉!!!!!

<以上回答完畢^^">
--------------------------------------------------------
今天最新消息~~~~
大約快查出來了...因該是叫防水m8快速頭.......

也打電話給廠商.....
第一間. 說 只要90元....聽完很高興...但高興不到5秒..他補了最低1000pcs..(心裡在暗中...凸><)~~~
然後~我又問..可以買個几個就好嘛..那個小姐 說可以....但又不到5秒又說 樣品一個要3000塊..(考..心裡只能說 去搶錢好了..)~~
聽.完...我就打消 這間

後來又找到第二間...
還好那位小姐沒像第一間回答的那嘛~~~機車....
比較有機會...~~~~叫我發mail給他
又讓我燃起一線生機了....

网友B:
你說的這個東西~~~~
很多廠商在賣阿~~~~~~
http://www.hougun.com.tw/showroom/view.php?C=543391
http://www.hougun.com.tw/index.php?V=anow
上海這邊也有
http://www.diytrade.com/china/3/ ... B3%BB%E5%88%97.html
不過你要有辦法請他寄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這個東西~~~~
很多廠商在賣阿~~~~~~
http://www.hougun.com.tw/showroom/view.php?C=543391
http://www.hougun.com.tw/index.php?V=anow
上海這邊也有
http://www.diytrade.com/china/3/products/5664778/%E9% ...

厄~~我打電話的第一家就是 禾剛...^^"
沒零售 要的話 .一個樣品要3000 買不下手= =

對岸....不知這購買.......沒這方面的經驗..但又怕買錯..白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我打電話的第一家就是 禾剛...^^"
沒零售 要的話 .一個樣品要3000 買不下手= =

對岸....不知這購買.......沒這方面的經驗..但又怕買錯..白買~~~

邀受喔~~~那間是黑店阿~~~~~~~
東西那摸多~~~居然只是作大量批發的.........

楼主:
是啊.....
問完..都出現3條線......
只是 ~~現在的廠商..好像都沒什麼備庫存....
不要說 一定需要備很多....備個數十顆也可
不然..如果..真的有人要...連個樣品 給人看都沒有.....
一切..只能看圖說故事 @口@
所以..我的希望都在另一家了..........

网友C:
記得學校做專題時,sma pcb板端接頭一顆單買6000元,一次買八顆4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學校做專題時,sma pcb板端接頭一顆單買6000元,一次買八顆45k…

有這嘛貴喔...可能跟我一樣的情況....
並不是大量..而只是數顆而以..
所以把單價拉到那嘛高.....
只是專題 花在這個接頭 會不會花太高了啊.....
如果..是我..可能..找一般的sma頭 想辨法..固定起來...8顆我想不到5百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