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9):
囧 雖然已經發很多了,但是好不容易又碰到這款新改版的T-CON+AD版(不知正確名稱,請海涵)
還是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經典的設計!!
這台應該是二修螢幕,所有東西都是舊的,變壓器阻值有誤,換上後正常!!
今天沒攝影師,沒辦法拍給大家看!!

左邊是舊的,右邊是新的

左邊是舊的,右邊是新的

再把一些上面的怪怪的電容換下來~~

換上變壓器OK了

換上變壓器OK了

算減到軟仔囉~~把上一個人亂拼湊上去的零件焊下;
我只是多換一顆變壓器而已!!

阿殺不魯= =

阿殺不魯= =

通電試機中^^

HAPPY^^

HAPPY^^

网友:
這些故障東西未免也太多了吧
恭喜板大維修成功

网友:
種快板子的大零件都快被你換光了阿.......
能修好也是個經驗~~

网友:
挖 改版的 ~..............恭喜修復~.........雖然也換很多

网友:
校正時間:
雖然已經發很多了,但是好不容易又碰到這款新改版的T-CON+AD版(不知正確名稱,請海涵)

正確:
雖然已經發很多了,但是好不容易又碰到這款新改版的T-CON+AD版(不知正確名稱,請包涵)

哈哈~能修好還是恭喜你

网友(2010-10-25):
恭喜~那麼多顆,花了不少時間吧!

网友:
這是末代使用的SMART PANEL(AD+面板結合),跟奇美設計上很接近,若是這部分故障處理較麻煩

网友:
先在都有套件可買!一台套件五百有找.....

网友:
請問如何知道變壓器的阻值是多少才是正確的???

网友:
比較法則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板大維修成功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2011-01-13):
請問一下,小弟有台同款同機板,也是背燈不亮.經檢查是 1組 fs9024n c5707 擊穿 3a fuse 燒掉,更換後.畫面只閃個2次就沒了.後來換了把9024n c5705 和.22u 變壓器,460u50v 100u50v 1u50v 電容也換了.sb360檢查也都正常.雙向二極體輸出 4.98v 16.58v ,100u450v 兩端是150v.狀況依舊,後來把燈管拆出來看,只點亮2/3,由電極方向 亮-->漸層->不亮.耳朵離變壓器約5cm可聽到高顏聲.試過用通用板點燈可正常亮起.請問有可能是那邊需要檢查,雖然可以直接換板...就想找出到底是那邊在作怪

网友:
一般點燈不良/亮半支也可能是燈管輸出端的高壓電容有異常,這裡是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因為不一定會燒黑)

另外此片P+I在5V有負載情形下(有連接AD),點燈前應要有25V左右,點燈後應在14-16V間,電壓過低也會導致低電壓保護

网友:
真多,難怪還有在賣該廠牌搶修包,內容物為3A電阻式保險x1、FU9024Nx2、C5707x4、通用型高壓線圈X4

网友:
高壓電容有量過都是開路,另有從原本 27p 換成22p.點燈狀況依舊."點燈前應要有25V" 請問是指雙向二極體在指點燈前的電壓嗎.剛試一下.
雙向二極體的輸出
開燈前:16.33v
開燈中:25.00v 綠燈
燈管閃二下 (約3秒..再2秒轉 橘燈)
燈熄後:16.44V
這種狀況是保謢電路作用嗎

网友:
是指電源二次側供應至背光電路的電源,可直接量保險絲對地電壓差

网友:
問一下aaa147914大大:
標題是無電源維修, 怎會延伸至高壓部份的零件損壞?

网友(2011-04-17):
利害換了這麼多的零件...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哇!零件全部都快給你拆完了<真有耐心!

网友:
真是全拆了,要是下次我也有問題修不好也還個歸組換掉,可是依照我的功力就怕權換都不一定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一開始是沒有電源,後來有電源畫面卻會閃爍;接下來還燒斷幾支保險絲我也忘了!!
百思不得其解循序找到變壓器良各個阻值發現變壓器故障。謝謝

网友(2011-06-08):
回复 楼主:

請問這台顯示器的面板型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