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2017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9):
1.拆開一看爆一堆電容以為撿到軟柿子,電源供應區7顆電容爆了5顆-->全換掉上電一樣沒反應。
2.量測5顆按鍵全氧化NG(阻值太高)-->先噴WD40除銹-->無效。
  按鍵是SMD型與備品不符合,只好全部分解除銹上油-->上電一樣沒反應。
3.上電從AC輸入開始量起到整流濾波電壓都有且正常-->照電路分析及維修經驗皆指向PWM IC(TEA1532A SOP 8PIN)故障不起振,無法感應二次側輸出直流電壓。
上露天購料後換裝上去-->3.3V/5V/12V都有了。
4.組裝測試完修。
5.後記:
這顆TEA1532A IC從17元到100多元都有人在賣,有空的話要多比價喔!
還有我覺得機板廠商故意換很多型號的PWM IC來為難維修業,造成我們要不斷的備新料,新型的會比較好?耐用度、省電?還不是掛點了,比較好奇的是IC周邊保護元件竟然一顆也沒壞。
型號
P/I板A/D板
更換日系電容
5顆按鍵嚴重氧化
5顆按鍵分解除銹上油OK
PWM IC換裝OK
3.3V輸出
5V輸出
12V輸出
完修畫面
TEA1532A 資料

网友:
太強了!連那個按鈕都能修!
看了您這篇精彩文章,讓我連想我有一台 AL2016W 也是按鍵不大靈光,想說找時間把它給拆了,不知是否和大大這台有相同的故障問題呢!

网友:
連按鍵都挖出來了........
這也太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我沒想到那按鍵能拆成這樣~~.
WET大實在太強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挖  `按鍵
此 PI 確實難修  故障點 很多變 很多地方 ~
看運氣壞哪裡 ~

网友:
WET大這個按鍵分屍還真是不錯ㄚ~~不過也氧化的太嚴重了吧
很多IC價錢都不一定~~商人賣多少要的人就是要付那摸多

网友:
WET大,改天發一個按鍵拆解教學...
我都遇到軟的,PWM ic掛了,我遇到的話
也要查粉久吧!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流程貼的好清楚.學起來n_164|

网友(2011-04-22):
W大大,,,,,,,,,,,,,, 您好強ㄡ,,,,,,恭喜大大完修ㄋ

网友:
回复 网友B:

wet大仔!
耐心;用心,真是讓人佩服!

网友:
:)  找問題點真的需要花費心思!!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5-23):
L型燈管?
這板子確實不好修

网友:
其實不是廠商故意為難維修. 而是對產品的CostDown 真的太嚴重了
料件誰開得低價誰就得標. 說穿了也不過是為了賺那3%不到的毛利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貼片式按鍵不多見,看來要多注意!

网友:
其實我也會這樣弄!!指不過要案鍵難按的時候才會去拆!!

請問大大可以給我看一下測棒的頭嗎??
怎可以在上面呢???好奇好奇阿!!

网友:
按鍵分解除銹!!真有你的!! ....."強"

网友:
連按鍵都可修,有夠厲害

网友C:
按鈕用太久的話還是換新的比較好,不然還要在花一次工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鈕用太久的話還是換新的比較好,不然還要在花一次工維修

你放心~~按鍵分解除銹上油後是不會壞的,除非碰到暴力份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這個不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可以直接勾住@@

我看她好像勾在上面耶!!
有近拍圖嗎??(勾住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測試鉤內有彈簧,壓下後銅鉤伸出鉤住零件接腳,放開後就夾住了。瞭了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阿!!跟示波器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