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VITO32吋型號LM32C2P1的程式可以分享

楼主(2010-04-29):
誰有VITO32吋型號LM32C2P1的程式可以分享
故障原因有背光無畫面各點電壓的正常切換各個輸入信號一樣無畫面,mcu不會發燙
懷疑是程式錯誤造成,誰有程式可以分享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T-CON保險絲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量有+5V的電壓不是白屏切換按鍵信號輸入有反應無顯示才會懷疑是不是成是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TV的T-CON保險絲燒斷或是阻值變大,並不會變白屏喔!而是黑屏(背光有亮。例如CPT機種),不同的電路設計吧!

网友:
應該是NORMAL WHITE(未通電白屏)與NORMAL BLACK(未通電黑屏)的差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狼大可不可以拜託詳細的NORMAL WHITE(未通電白屏)與NORMAL BLACK(未通電黑屏)的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兩位指教我再拆開量看看這款面板是AU友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