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BIOS?

楼主(2010-04-29):
這裡有一台ASUS EPC 4G
由於更新BIOS 失敗

看BIOS上有貼 701 0801字樣
由於是小顆八腳位BIOS(看起像小顆IC)
請問要用什麼轉接座去燒...

网友:
這種是SPI bios
網路上有很多燒錄器 可以買來試看看

楼主:
我有買一台 vp-360 ic 燒錄器
不過要用轉接座才有辦法燒...
要買那一種轉接座

楼主:
這種的IC
可以在VP-380上面燒錄嗎?
另外要買那一種轉街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量了這一棵ic

長8mm(含腳)
寬5mm

好像不是 I大 說的 MSOP8-U1
到底是什麼???

我看了一下這顆ic上面的數字
mx-12g
25L400SAM2C
2X032800
TAIWAN
L074723

网友:
沒有IC座,用單芯線讓他變蜘蛛....................

网友:
對 如果要買腳座很麻煩的話
用單心線 把八條線接出來燒
就行了 SPI的腳位定義都是固定的

网友:
asus epc spi-eeprom 附近有一個咖啡色的connector,是夾軟排的那種,如果你會常刷bios的話,建議可以DIY排線到你的燒錄器

网友B:
熱風槍

熱風槍要多小朋友.我也想要買一台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B:
熱風槍要多小朋友.我也想要買一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196

WISH大有再推福利,請洽烏骨雞學姊!!

我也買了一台!!

目前我有2台服役中

另一台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978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