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誰知道哪裡買的到 Benq FP92E A/D 卡

楼主(2010-04-29):
螢幕白屏 不想修了想直接換換看

网友:
考慮一下!

用2025公板替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您貼的第二張圖片.是發生什麼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AD板壞了啊!

网友:
網拍有很多阿!!可以去找看看!!不用出門即可買到

我都是上網買的

网友:
白屏最好先確認排線有沒有裝好,這種軟排線有時很容易接觸不良。

楼主:
謝謝狼大  我再檢查看看
也謝謝各位提供意見
我雖然在網拍上看到公板
但很怕花錢買回來又不合
很苦惱

网友:
用2621加強型免燒錄的,可以支持90%的面板

网友:
大多排線 掛了吧  確定一下 ad版的 卡座是否 訊號都有過吧

楼主:
如何測量啊
可能要示波器才行吧

网友:
2025這個是要燒錄喔,你要詢問賣家能不能幫你燒,能燒再買喔

网友:
先檢查XTAL是否有震盪?
BENQ字樣底下這顆CHIP旁般的電容上都有電壓?
Panel有電壓進去嗎?
(麻煩將LVDS Cable拆下-AD版端,底下有一組編號PO上來,我看看有無類似資料參考,圖片上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