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當03解決方式

楼主(2010-04-29):
請問主機板除錯卡一直卡在03不知如何解決..之前有兩顆6.3V.1500uf爆掉已更換.正常開機.後面因為想把BIOS還原預設值而把電池拔掉.後來就一直當03.而且板子好像會電人.請問這樣是那裡有問題??

麻煩各位大大的解決方式

网友:
bios update試試

楼主:
現在重點沒辦法開機..手邊又沒一樣的板可以試..我查了資料好像CPU沒供到電..暈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換電容 請修先拆下 記憶電池後 等3[恩中後再進行 更換電容動作

楼主:
阿國大大..那請問這下要怎麼處理..因為一直當03找不出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換電容你未拆下記憶電池 支接動作 那片板子 修的好也不合成本了一一

网友:
請問阿國大大

回复 网友B:
更換電容你未拆下記憶電池 支接動作 那片板子 修的好也不合成本了一一

這個是指...主機板上面 那顆大的水銀電池嘛?

還有...我看很多人換爆漿電容時 都沒有將電池拆下...

電池沒拆下會造成哪些影響阿!?   感謝。

网友:
電池未拆下,就持續對南橋供電,有可能間接損壞南橋~
阿國大可能是這樣的意思吧,其它就請阿國大補充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換爆容 應當 拆下記憶電池 防止 主板 上電路有電流 在焊接過程中容易引起短路造成其ㄊ無法補救的損壞
這很多個人維修者 工作室都不清楚這基本概念的
最好是先排除靜電後再焊接烙鐵要採用陶瓷烙鐵
我該開始也會犯這各錯誤 後來看到我師傅 的手法每次都這樣做才發問 學到的
往往依些小小的事項注意到了 就避免了一些不可補救的錯誤了^^~~
再者 更換電容 坦白說熟能生巧 該注意的事項 都是由每次的維修中 逐漸學習起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未拆下電池 也就代表 只要是3.3V供電電路 的迴路上都持續供電 你沒取下 相當 在有電狀態下更換電容   要是在CP附近還好 在南橋周邊跟記憶體周邊 北橋周邊那就阿門了  這片報廢了 謝謝 請多注意自己的基本功  我也在學習中^^~這都花了不少版子換來的經驗VV

楼主:
重點是..我更換電容後..是正常開機還灌了系統進去..是正常的..只是我想把BIOS回原廠預設所以才把電池拔掉..後來才當03的..那阿國大大請問這是何解??

网友:
換一個電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