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QN PF71G 這顆二極體是什麼?

楼主(2010-04-29):
請問大大
BEQN PF71G    P+I 上面這顆二極體編號跟規格是什麼?
我的燒壞了~~可是看不出上面的編號
請知道的大大 幫幫忙~

网友:
編號為S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 ~~這顆可以用什麼代替  因為只有s4根本無法查到是什麼資料...
有人知道嗎?

网友:
這顆二極體是 s4 56A,如果用二極體檔位量起來是相通就是壞了,可以至拍賣賣場找 差不多60v 1A左右的換上去就,可以了,最好一次把兩顆都換掉,這個壞掉好像連帶C5767也會跟著燒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拆下c5706 看看 是否短路了 與電阻式保險司 是否也有組抗了 有的話 請一並更換
後 在更換這2各2極體 s4  這上y拍上應該有 你可就進去購買c5707 可代用c5706 步過要注意是否為全新品的c5707 翻新的很容易壞調 傘新品新庫率很高^^~

网友:
大大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多了解一下BENQ,就多了解解決的辦法,謝謝分享

网友(2010-12-21):
我也有一張一樣的板子也是這兩顆完全糊掉看不清楚了請問他的方向性

网友:
印刷黑框較粗端為負(元件有標記端)

网友:
这个二极管, 就是一个正级对地的嘛.

如果你看过二次电源降压电路, 就知道了.

网友:
妳那顆換掉後.先不要插電..先查一下保險絲.Q9204.5707..有沒有燒掉..以免一送電又燒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