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雜牌15吋LCD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9):
這台螢幕以前我常常看到,我的朋友中好像就有好幾個人買,不過螢幕修好後都要回去,給我這台的朋友對我說,這台的畫面很漂亮,雖然壞了還是不捨得拿去丟掉,所以就送給我了,我知道他常常上來我們這裡潛水,在此也謝謝他。

這台的故障原因據他所說是使用到一半就冒煙了,當然螢幕就不亮了,這台螢幕的電源是獨立的,也就是外接一個變壓器,說實在的,我比較喜歡這種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成本比較貴,所以現在都是用內建的方式了。
換接我的電源供應器測試,還是無法點亮,拆開LCD後發現高壓板有一個電容黑嘛嘛了。如下圖︰

拆下看看,結果就破了。

檢查一下2A的電阻式保險絲︰

結果也斷路了。

再檢查驅動的電晶體看看,結果其中一顆2SD965也壞了。下圖是2SD965的C-E接腳,電晶體正常時,C-E這兩支腳應該是不會通的,結果導通了。

換上新的0.22uF/250V的電容後發現,2SD965的接腳是E-C-B(編號面向自己),奇怪了!電路板居然印成E-B-C了。如下圖︰

2SD965的外觀是一個不起眼的TO-92封裝電晶體,但是特性可毫不含糊,我把它的Datasheet留在下方給有興趣的人參考,它的特性如下︰

40V/5A/0.75W,FT(還記得是截止頻率嗎?)200Mhz。

臨時也不知道去那裡找2SD965,我用2SC5707代替好了,注意一下,2SC5707的接腳是B-C-E,跟2SD965剛好相反,所以要反過來才行,它的特性如下︰

80V/8A/15W,FT是330Mhz。

換好後就開機測試吧!

果然開機了,打這篇實例約15分鐘吧!畫面果然看的很舒服,只是小了點,這台就給公司用吧!

网友:
挖~~~~W大出實例了~~~~~
好久沒看到了耶~~~~~

网友:
謝謝W大的 分享維修` 要是沒注意看 腳位  只看 PCB板
~裝上去 ~挖 `
        炸

网友:
w大,本來以為你會撿到軟的
看完後,我個人覺的這個...還是硬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你到底是那一國的?我只能有空的時候才來講些原理及修這些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吃這行飯的人眼睛要尖些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為什麼我發的實例少?
一、因為我不是專修這些東西,所以量不多。
二、軟的我也不想發,因為你們也不想看。
三、重複的我也不發,因為有舊文可以看。
其實如果大家從舊文開始練功,我想混個半年應該可以把基本焊功跟原理學大半了吧!

网友:
我只會看電晶體肚子往哪邊凸n_136|

不過這裡可以用C5707代 這我可想不到阿QQ   好個C5707

网友:
W大的維修實例5707的代用好像滿多的,真的如suneku大講的...好個C570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過來裝....我就出過這種白痴包.....
不過5707沒爆 (壞是一定的)....只好再換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零件裝錯邊應該每個人都有過,

只要沒造成大麻煩都是不幸中的大幸

网友:
看完許多維修歷程後,覺得要維修不但需有基本概念,技術,
還要有細微觀察的心,面面俱到,否則還未修好自己已經先戰敗了.
謝謝WISH大提供細密的維修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你到底是那一國的?我只能有空的時候才來講些原理及修這些實例......。

shunxing大 現在是痞酷網這一國. 等結婚後就不知是那一國.

网友:
這篇可是零件代用的好實例呀
如何應用手邊可用的零件完修也是一門不小的學問

网友:
好久不見WISH大發功了~~
一時之間找不到零件又可以找到代用的這樣才是厲害
代用的基本條件記好我想很多時候都可以不用買新的
因為可以殺肉~~哈哈

网友:
厲害

讚阿!有大大這樣高手教導!真是大幸運!

网友:
好久沒有看到W大出手了~修理時眼晴真的要尖一點...

不然眼晴花花的都找不出問題所在...

网友:
對 W大大 的敬仰有如 滔滔江水 連綿不絕 猶如黃河氾濫 一發不可收拾

网友:
上來拍拍W屁!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W大的大作  拜讀

网友:
非常好的零件代用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大大真厲害原理跟講解都粉清楚..太棒囉右學到一招 .

网友(2010-12-10):
請版主看一下!
此篇第十三樓回文中有提到之前論壇名稱,不知道如何回報,所以直接回覆此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