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800-VM缺件<已解決>

楼主(2010-04-30):
今天收到一塊主機板, 外觀檢查發現有三個位置的東西不見了, 有此塊主機板的大大麻煩提供一下, 謝先.

网友:
電容....6.3v..1000.....................bios.............pmc.n0403..好像華碩p5s系的都差不多

网友:
CE39  6.3V  820 uf
PCE7  6.3V  820uf
U30    PMC Flash    Pm49FL004T-33JC

网友:
CE39  6.3V  820 uf
PCE7  6.3V  820uf
U30    PMC Flash    Pm49FL004T-33JC
CE44  6.3V  820 uf

网友:
Rom的大小要確認蠻簡單的,到華碩官網,查一下BIOS的程式大小,就大略可以知道要用什麼樣的rom來代了。
缺的那兩個電容,屬於記憶體供電或是BIOS的供電,所需的濾波電容,跑一下線路,就可以猜測出耐壓,至於容量,隨自己高興要多大,大多常見1000uF~1500uF。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訊息提供, 明天去公司再試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