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芝電 DC to AC Inverter 過熱燒毁<已修復>

楼主(2010-04-30):
朋友的朋友送來這台電源轉換器,重量超重
狀況是在車上使用因散熱不良,高溫燒損
打開機殼發現焊錫都燒熔了,而且熔錫造成二次災害,看起來大概整排功率管都已經掛了
整排燒損的電晶體幾乎已看不到型號,只能隱約看到是東芝2sc4029
下午還專程到台中電子材料行去找這顆功率管,問了兩間大間都沒有,請他查有無代用品,連查也不查就說沒有!
我已在拍賣區登錄求購,但願有大大有庫存割愛,或者告知那裏有得買,同型號或代用個都可,先謝謝大家了!

在此請教名位大大,像這款inverter好像都有散熱不良的問題,您們都用什麼方法解決比較好?

外觀

外觀

內部佈置

內部佈置

高溫把焊接的銅線都熔脫了

高溫把焊接的銅線都熔脫了

電晶體燒損

電晶體燒損

驅動變壓器上的電阻也斷了

驅動變壓器上的電阻也斷了

散熱片上的功率管

散熱片上的功率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貼過電晶體的Datasheet教學,你去Google把2SC4029的Datasheet下載回來,把2SC4029的重要特性告訴店家,請他們看看有無可代用?
不要在店家很忙的時候去,也不要找年輕妹妹買,找年長一點的通常比較有經驗。

网友:
這一整排的功率晶體...........光購買,花費應當不少。
wooden大,在台中電子街,有兩家小弟我蠻喜歡的,一家是龍X電料行(欣X電子對面),另一家是瑞X電子(這家是藏在小巷子內)。
兩家的師傅,經驗蠻老道的喔!

网友:
2SC4029....$60~7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W 大的回覆,
回复 网友C:
也謝謝 S 大的指引,真的要找冷門的零件還是要找老店老師父 ,謝謝你們的提醒。
回复 网友D:
請教您這個價格是在那裏買到的?網路上有70~95,不過不確定賣家還有庫存。

网友:
回复 网友E:

2SC4029 如果沒有 , 可以用 TOSHIBA 的 2SC5200 代替 , 外型一樣 , 最大耐壓值 , 最大耐電流值 , 最大輸出功率值也一樣 ! 據我所知 2SC5200 蠻多家電子材料行都有進貨在賣 , 最近1;2年日幣升值很大 , 2SC5200 也漲了不少,提供您做參考 !
( 有些店家 2SC5200 跟 2SA1943 不願拆對分開賣 , 而是以成對2枚方式在賣的 , 購買時亦請先詢問店家一下 )

2SC520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SHIBA/2SC520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台 台灣芝電 DC to AC Inverter 並無設計散熱風扇系統 , 純粹是以戶外空氣流通方式散熱 , 建議您機殼加裝上下各一組風扇  , 將熱氣引流出去 , 或是加大安裝空間亦可加快散熱速度 , 車內空氣原本就不太流動 , 若是在夏天艷陽高照時將此機開機使用 , 更容易造成功率晶體集體燒毀 , 請注意使用上的安全 。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您熱心的回覆,今天下午到台中到 S 大建議的那家龍x,是有問到代用的2SC5200價格還比2SC4029便宜,但是看來像是 REMARK 的,所以就沒買,之後到另一家找到同型號的,只是價格較貴,但是顧及電晶體開關特性,所以還是買同型號的。
至於散熱問題還不容易解決,在車上使用時一個是車內空間小,環境溫度高,如果要加裝風扇散熱,當然一抽一排效果會最好,不過在有限機箱的空間內也只能安裝一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 ! 2SC5200 已經有 REMARK 的貨出現了 ?  只怪 2SC5200 跟 2SA1943 名氣太高了 , 很多音響放大器的後級功放都用這對晶體說 。

楼主:
完修報告:
在取得2SC4029功率管之後,抽空將工作完成了,
在更換功率管的同時作了部份修改
1.用洞洞板將過大電流用的銅線固定在板子上,並將零件焊在洞洞板上
2.加裝風扇用的電源和連接座,供12伏風扇用
由於主人傾向改善環境空氣的對流,因此並未在機殼上開風扇孔,待有需要進一步改善時再處理。
完成後的圖片:

將驅動變壓器上的元件改到洞洞板上

將驅動變壓器上的元件改到洞洞板上

加裝溫度開關供風兩段送風

加裝溫度開關供風兩段送風

完成配線

完成配線

測試用的電池

測試用的電池

加入負載測試

加入負載測試

网友:
wooden (大)  在此恭喜您完修 !
0.1歐姆 10W 的水泥電阻應該浮接懸空比較好 , 這樣子PCB版比較不會被烤焦 , 散熱片裝上熱敏電阻作保護 , 2SC4029 功率管以後就不會再有熱擊穿故障發生 , 算是很好的設計, 給您鼓掌一下 !  此機以後亦還要注意 PCB 板的焊接面 , 避免灰塵及棉絮附著 !

楼主:
回复 网友H:

0.1歐姆水泥電阻原機是7瓦,因找不到7瓦遂用10瓦代用,再加上因為車上使用會有振動的問題,故需用熱融膠固定,如果浮接懸空恐會有斷落的疑慮,而且若有過熱的狀況發生,以風扇強制散熱,應不致於會過熱烤焦pcb,當然還要視使用情形來觀察了,謝謝您的提醒了!

此外:在最後測試時用24伏4A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調整供電時,因保護電路起動,誤以為Inverter 有低頻振盪,後來改用電池測試時,才知道是誤判。

网友:
相當不錯的維修+改善措施~

网友I:
蝦蜜阿
熱融膠n_033|
你怎不用"矽利康"勒

楼主:
引用 网友I:
蝦蜜阿
熱融膠n_033|
你怎不用"矽利康"勒

小弟愚笨,請雄爸爸指教!

网友:
因為熱熔膠遇熱就融化了,喪失作用。
最好是使用電源供應器內用的耐熱防火絕緣膠。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版大的說明,因為手邊只有熱熔膠可用,就先拿它來暫用。
請教版大您所說的耐熱防火絕緣膠,電子材料行或那裏有得買呢?
它的名稱怎麼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就如同雄爸爸說的,用矽利康就可以囉!
矽利康是否防火,小弟我不知道,但耐熱能力,倒還算OK,鐵皮屋的屋頂,所有的螺絲釘,全部都要上矽利康來保護,耐熱能力還算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L:

家裡是有矽利康,有沒有防火,用打火機燒一下就知道了,不過好像乾的很慢,謝謝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