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19吋螢幕A190E3-H09 (已修好)

楼主(2010-04-30):
型號A190E3-H09
19吋
開機大概1.2秒就暗掉

有電路圖
有換過3顆爆到電容
不過換掉後還是一樣
有用手電筒照過,他是燈管不亮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38062769&p=18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mxyao&b=10&f=1238062767&p=16

圈起來3的電容已換過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mxyao&b=10&f=1238062768&p=17

网友:
那個硬碟版砂盤機還蠻有趣的

你還應該要檢查MOS、變壓器、高壓電容、燈管還有回授線路

楼主:
我確定燈管沒壞
剛開機時都有亮
顯示大概一秒鐘正常
就沒畫面

网友:
有備用燈管可以觀察 它亮的情形 ~是一跟 一跟半 還是 半跟 ~..
.......你先檢查 ~PI 的電壓 到底是哪一部分沒有 ~是電源19V 5V 3V 還是高壓 ` ....
還有你 3KV 藍色那 黑的很 ~ ....論壇有很多處理的 方法 去看看資料吧  ~ 也不一樣是這的問體 ~

楼主:
請問PI電壓怎量
請大大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54-1-1.html
你先  多爬文 不然 這板子 有點難度 ~...
3a 保險...p605*4顆   高壓變壓器*2  3顆電阻
oz964高壓  .ea1532a
這板子 會壞的東西太多了 ~
建議你處理掉 ~黑黑的 藍色 那裡 ~在說 ~..........處理方式 爬文 站內有很多文章的 `

去多看看 大大門的相關 文章  裡頭都有提到
pi 的電壓 ~你要先查 ~接ad的 那些端子 ~看到底 有沒有基本的電壓
沒有在去查高壓 ~..
ad 有給 pi 0-3  3-0

不然 ~.....

楼主:
發現
3KV33J燒焦
找不到這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
3KV33J燒焦
找不到這零件

拿著到材料行問,應該很容易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已完修
更換燒焦那顆
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