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定時的自動變暗..這是那兒出問題了..已解決

楼主(2010-05-01):
ViewSonic Q19WB p+i板外觀看起來都正常..但就是有不定時的自動變暗的情況..請各位大大解惑..

P+I板外觀

P+I板外觀

网友:
變暗還是黑屏? 是瞬間變暗還是慢慢變暗?

楼主:
是瞬間變暗...用手電筒照射還是看的到桌面...

网友:
高壓板 高管 ~都要檢查 ~.....麻煩 照一下照片 ~拆開 機殼..
更像詳細點 ...
檢查過 哪n_045| 些電壓~

楼主:
小弟是新手..請問量電壓是要在有通電情況下量嗎...

网友:
注意安全下,測量運作時正常點燈及變暗後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新手..請問量電壓是要在有通電情況下量嗎...

不通電那有電壓可量嗎?
這問題應該是高壓故障,但請先確定端子上的電源正常嗎?
+5V +12V

楼主:
小弟先試試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有此種狀況產生 因該是 高壓回路上的零件退化  電容老化也可能會這樣喔@@
檢查下賣拉 是否異常鼓包與15J100

楼主:
電容焊下後發現一顆(左邊那一顆)底部有異常狀況..

网友:
有儀器的話測量一下容值先~

楼主:
替換上面五顆電容還是一樣不定時暗屏...最大的那顆電容會有問題嗎...
想接外接燈管來試一下看是不是燈管的問題..請問燈管接受的電壓都一樣嗎..

网友:
除非是奇美L管,不然都可以用外接燈管確認。
不過找長度/尺寸相近的較好。

楼主:
請問如果長達幾分鐘才會暗屏..應該就是排除燈管故障的問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容大致上OK的 會變暗 你看看電路板後是否有T252MOS管 你檢查下 由ON OF 那 線路 查起 看他現路跑那去 連接納各MOS管  高壓應該也有2各MOS管T252封裝方式 有費版拆同型號 察下資料是否可待用 更換後試試看
接上電源之接反白的舊 我說的 ON OFF 線路連接的MOS管 掛點了

楼主:
順便請問一下..圖一左邊高壓變壓器附近各兩顆藍色的電容.我解焊後用歐姆檔查是不通的...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瞬間變暗時,指示燈的狀態為何?從新送電時,狀況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便請問一下..圖一左邊高壓變壓器附近各兩顆藍色的電容.我解焊後用歐姆檔查是不通的...這樣是正常的嗎..

正常的電容在充電後的確會呈現高阻抗,電容使用電容表測試較為準確。

网友:
一般故障上面都說了, 燈管點亮時,注意看白畫面有無不均偏黃,因有碰過奇美U燈管,也是不定時有時幾天後燈管會熄燈其他運作都正常,注意看白畫面下燈管偏黃老化了

楼主:
瞬間變暗時..電源指示燈還是綠燈...關掉重開後不定時暗屏..一直循環這樣..

网友:
用手電筒確認有無影像,若有表示問題在高壓電路或是燈管的可能性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源指示燈還是綠燈?有無閃爍?

网友E:
不定時的自動變暗

問題點出在燈管,請確實檢查燈管

楼主:
只好先確認燈管好壞...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做個點燈器,下次維修就可直接判斷燈管好壞

楼主:
燈管一定要裝到4組嗎...上下各接1組(15吋的燈管)..可行嗎...會不會自行啟動保護而熄滅...

网友:
先檢測電壓

遇到這類型的問題!應該還是先檢查ad的on/off 及adj控制電壓是否正常吧!再來測試燈管好壞!問題應該就出來了!
我都是這樣查!供您參考!

网友:
使用單燈管也不是不行,只是亮度會不足,通常只有測試時會這樣接。

楼主:
圖一上有標示 vcc5v on/off brightress(應該是調亮度) 接點..只要找出12v接點就可以外接高壓板吧...
那請問12v接點在那個位置上..

順便請問在圖二散熱片上這兩個是什麼東西...上面編號不一樣...量中間腳位的電壓兩者不同...是有問題嗎..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网友:
一般供應給AD多以5V為多,所以12V就不會輸出至AD上,可以從高壓電路回追電源電壓。

圖二上是二次側整流元件,用來將變壓器輸出整流,每一顆各負責不同的輸出迴路,所以中央腳的電壓會不同。

楼主:
圖二上是二次側整流元件,用來將變壓器輸出整流,每一顆各負責不同的輸出迴路,所以中央腳的電壓會不同。 ...

左邊的二次側整流元件中央腳的電壓為13.8v,改公板高壓板可以取用這個接點電壓嗎...

网友:
確認空載與有載(接上AD與面板)電壓是否差異過大,若無則可以直接取用作為公版高壓電源。

楼主:
了解了...接上AD與面板試試..

楼主:
有一個問題請教各位大大..
我用一台17吋的高壓板測19吋燈管...四燈同時接上時一秒馬上暗屏
但如果上2燈接19吋的,下2燈接17吋的就都不會暗屏
對調也是一樣....
但用19吋燈管四燈接上就是會暗屏...這是什麼原因ㄚ....

网友:
可能燈管有輕微漏電現象或是高壓板有異常,可以找正常的燈管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題點出在燈管,請確實檢查燈管

問題點找到了...是燈管的問題...下方的兩支燈管其中一支應該是接觸不良(所以會有不定時暗屏出現)或者漏電..導致高壓板啟動保護機制..
我去買了一組兩支的燈管...利用小口延長線延伸到外殼....一支接到高壓板..與接上其他正常的三支..亮度都還ok...不過外觀很醜..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謝謝..

网友:
你打算就這樣讓一支燈管亮在外面嗎?
那面板是不是只有三支燈管的背光...
這樣子螢幕夠亮嗎?
你可以把壞的燈管換掉...
或者三支如果夠亮...
可以對PWM跳保護...
不過正常使用也不建議這樣做...
接這樣看起來頗危險的...

楼主:
請問要怎樣的短路法呢..

网友:
我是有看過有人接假負載的方式...
就是在空接的那一組接上電阻...
模擬燈管...
讓他還是有正常電流...
這個電阻的阻值要對...瓦數要夠...
不然電阻會燙會燒掉...
建議還是換燈管比較好...

网友:
燈管亮在外面的結局那A安內, 如果怕傷面板,高壓座兩端並連(大部份都是因熱往上,使上燈管壽命較短說)

网友:
不過燈管能換掉還是比較保險。

网友:
自己買燈管又接在外面,不如送修,
網路找一下就有,最近送修都在500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