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8981 NX6200 零件詢問-(以修復)

楼主(2010-05-01):
微星的 6200~撞件囉  問一下有沒有相同型號的 大大 這 ~U505 是哪一種 IC

楼主:
找到一張 ~好板 ~類似的 線路 ~...也是6200 問一下 這種 零件的規格 ~

楼主:
找到一快相同類似的6200
~觀察線路 大致知道
找廢板 ~看一下 ~腳位所接的 ~線路 差不多 型號不同 ~
就 上囉
打對地 都差不多 ~
~反正 ~主機板 是新的(有保固..哈哈)
恩恩~開機 OK囉 `

誰知道 ~這IC 的 ~資料  我找不到 ~

原先插上 不開機 --不可以這樣做

原先插上 不開機 --不可以這樣做

比對 類似的板子線路都差不多

比對 類似的板子線路都差不多

廢板 零件位置 ~都一樣的 腳位 線路接點都差不多 ~

廢板 零件位置 ~都一樣的 腳位 線路接點都差不多 ~

補上 Z08P 來試看看

補上  Z08P 來試看看

也補上 掉下的 電容

也補上 掉下的 電容

182.85 KB, 下載次數: 61

是這顆嗎? 電壓都一樣 好像這份資料

网友:
撞件的是耦合電容吧?串聯。
S08G.......只是一個AND閘。

楼主:
U505 也不見~  比對 ~類似的 板子 才發現是 ~S08G
之後拆廢板 找到一顆~又不確定 ~可不可以用 ~量好~差不多就上囉 ~

网友:
恭喜carzy大完修.主機板保固你就給他玩下去.心臟真好.我會怕送修回來是別人超到快掛的板子n_1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不會拉 ~ 有保固 不擔心拉  ~.
只是最多 我一塊板子修4次  之後我跟小姐 講 ~可不可以換板 ~有給我換
我跟他講 剩2個月過保 該不會再壞的時候  是過保..
因為修好 大概 3個月 就 空焊 連續 3次
他說會跟工程師 講
維修它們都有紀錄的
因為每次都麻 北橋空焊....

之後 朋友用 ~現在偁過 半年囉...

台南技嘉都是 原板修理 拉 ~..哈阿~

台南ASUS 都是交換板
都有好壞 ~
我喜歡交換板 ~因為有些問體 真的 很難解決 ~換一塊 才不會擔心 沒修好 同樣問體又出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心保固內有燒傷的痕跡他就不給你換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