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支鳥 VE710B 請問高手,該二級体規格?(已解決)

楼主(2010-05-01):
(无正文)

网友:
可以拍第2張圖的背面電路相片嗎? 或是用文字描述這D810 Zener 的接法?
看這圖,D810是這PI板的電源電路端電路的次級輸出連接器旁,所以應該是做輸出過壓保護用的。
看其是接往+12V 或 +5V 還是...
以及您沒描述這電源板目前故障狀況是如何!只知道這ZENER燒了? 故目前無法判斷!
Viewsnic VE710B <- ( Product name ) 有許多不同版本的電路,我有一 Model No VLCDS27998-2 內部電路與上圖不一樣~
所以還是建議先拍這局部電路的特寫圖片參考了@

网友:
大大您好,您可以先跑一下線路看看,到底是穩壓哪一部份的電壓。
看照片.....沒有局部圖,全景圖還是很難看出來。

网友:
您先拆下來用三用電表量過才能確定. 二極體是順向導通但有內阻.相關測量二極體知識.請站善用站內搜尋.有很多資料

楼主:
大大,不是我不量,是因為它已經燒毀且斷裂,我無從查起呀!!嗚嗚嗚嗚....

网友:
可以從銅箔走線找出一些線索,這是二次測穩壓,稽納會燒毀,算是突波超過其逆向崩潰所能承受的電壓,造成燒毀。題外話。
與它連接的濾波電容,大略可以猜測出電壓大小。

网友:
1.從圖面現有資料上看 故障的應該是 D811 (已拆下) 不是D810 (有符號未接零件)
2.建議先不管這zener規格,這應該是保護電路可先不接
3.先確定 D821 和 D822 有輸出嗎? 還是開機一瞬間有電壓?可量D821 / D822 旁的電容看看?
4. 順便看齊電容的耐壓值就可知道那一組是+5V或+12V了
目前的圖片我還是看不出端倪!

网友:
這板子是不是用 sg6841 IC?
可以照張大變壓器的次極端到連接器完整的相片嗎?
<< 變壓器 - D821/D822 - 電容 - 電感 - zener - 連接器 >>

网友:
D821是12V輸出
D822可能是5V或3.3V看版本決定?所以D811與D810不會同時存在線路上
D810 12.1V
D811 9.1V
再來看你努力了

楼主:
運氣不錯,剛好來了一張王牌,VE710S,一拆開,疑!! 跟VE710B  P+I板一模一樣,趕緊看一下 D810 的穩壓二極體是多大,答案是9V
先將該二極體拆來VE710B上試看看, ㄟ.....沒有白屏了,已知答案,於是到長明街買了幾根 9V 當備存......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