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 主機板的南橋 晶片P5P800

楼主(2010-05-02):
事情是這樣 朋友搬來的主機 說會冒煙

我把主機板拆下裸測

當它一開機時 沒畫面 南橋 INTEL 晶片

就瞬間燒成火紅色的狀態

很像放煙火那樣 也很像仙女棒 (可以想像不可能任務電影一開始的畫面)

其它地方都正常 就那裏會自焚

兩個問題
1.如果這種情形南橋晶片可以更換嗎?
2.如果可以更換要怎麼拆?

网友:
查一下BGA就有囉!!
拆晶片還好..但要換新的上去就...................
要有工具和技術~~加油!!

网友:
可以跟換使用熱風槍但時間跟溫度要注意以免版子報廢

网友:
更換~~~那個   我建議你~~~不用修了.....
修起來   也不划算

网友:
ICH5系列的南橋,通常下場很慘,十有八九,都是被打穿(靜電),而且,有時候待機是不會發燒,但一上電,當場燒給你看。
通常只要遇到ICH5系列的南橋,只要故障根南橋有關,想修,都提不起勁,因為還有可能會返修,機會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