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S1300 notebook 故障

楼主(2010-05-02):
這一台notebook是我小姑送修後,對方說主機板故障,報價太高退修.
故障情形:無電源,按power無反應

不好意思,第一次發稿
我拆開來一看,發現少了一些零件,所以請各位幫幫忙.
  少Q10,R68,R55,這是原本就沒有還是少了零件..

初步測量電源無短路,12v,5v,及2.2v 都有,請問有沒有這一台ausu s1300
的電路圖,或是少零件部份的數值.謝謝了

電源部份

電源部份

主機板

主機板

看起來少零件

看起來少零件

网友:
大大您好,從板子看起來,應該是原本就沒有焊上元件。

网友:
如同樓上s大講的有些零件原本就是沒焊上的哦!
同型號的NB有很多系列..不同系列的主機板相同但板子上焊的零件多少有些差異。

网友:
錫看起來很漂亮...應該是原本就沒有

楼主:
謝謝您們的回應,我拆開到主機板背面,在PCMCIA  ic附近黏了一團燒焦的奶茶.
應該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們的回應,我拆開到主機板背面,在PCMCIA  ic附近黏了一團燒焦的奶茶.
應該沒救了....

那可不一定
我手邊有一台泡水機
故障如下
LCD高壓板燒毀(LCD外殼燒出一大洞)
主機板某一處也是燒膠(燒斷了幾條線)
之後換全新的高壓板跟用OK線補一補後終於可以開機了
不過LCD裡頭有水痕

网友:
奶茶變成焦糖奶茶了
IC被擊穿了吧!應該還有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