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砲電源偵測電路(END)

楼主(2010-05-02):
由於為了水泥電阻熱的問題,改變取樣的模式
但是這棵ADC的解析其實很低,
所以不得不遷究於它,範圍也被限制很多,解決熱,卻造成限制更大
因此電路本身誤差是有的,所以只能限制在POWER維修時當參考使用
電路圖如下

電路板的PCB圖檔

PLCC28-DIP24的轉板PCB
電路的8951燒錄檔,有認識或常來想玩的PM我.
因為以前遇過有點不是很愉快的情形,所以......

洗完板後組合好的全形5V-SB有電時,則LED會亮

啟動PS-ON的SW,有送出電源,螢幕顯示,而且PG會顯示有無PG信號

和萬用板時和影,萬用版留著當2版時的基本版,只改ADC和加霍爾及RS232

量測3.3V負載時

量測5V負載時

量測12V負載時

3.3V,5V,12V負載全開時,第二組12V沒開,因為爛POWER一開便進入自保狀態.

測試完發現作取樣的水泥電阻熱度還好
由於定調為電源供應器的測試土砲治具,
所以並沒有什麼特殊功能,
大家可以使用SHUNXING的版本,因為自己偷懶所以洗單面的
剩下的用跳線來解決,但是電流取樣雜訊反而變大.早知道另一面除跳線外全洗接地
電壓偵測由於ADC的誤差大所以約+-0.1V
電流偵測由於少了一項取樣值要乘以0.75
用組合語言寫比較麻煩,用C才一行,但C轉成ASM時看了一下有近百行.
所以暫時有此一問題.所以實際電流是看到電流值乘以0.75才對,.
暫時因為工作較忙,要等以後有時間時再來補上這一段便可
加上的RS232端口,等s10274chen 開始寫PC端時,
便可以補上一小塊RS232小板子就能動作.
這和2版時就沒什麼差別了.這部份1,2版就完全共用
剩下的就等2版時才會作的更加完善許多,不過要等上一段時間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PC端程式還沒開始寫.........我不知道要拖到哪時候,應該還是要看我的作業忙到怎樣的程度,二年級的課業的確很重,剛剛有看了一下我的作業,滿檔!
現代小說的個人、小組報告,VHDL的期末專題、人機介面小組報告、台灣開發史個人家族史報告,這些就可以讓人忙不過來。
可能要到6月份....甚至期末結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時間也差不多,所以不急,說不定等你放暑假時再說還來的急.
沒那麼趕啦.

网友:
挖~~~~好簡單的電路圖.......
那幾條線....不會太細嗎????

我的版本線路看起來比較複雜~~~不過至少為了耐用做了有點小塊~~
我把電路圖這邊也PO一份吧~~~集中起來~~~
下面是電路圖~~~
下面是已經轉成可以用雷色印表機印出來的檔案
比例要設定成原始大小6*6英吋
底面的電路圖我沒翻轉過所以大家印出來用要注意一下
用在感光電路板就沒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C端程式還沒開始寫.........我不知道要拖到哪時候,應該還是要看我的作業忙到怎樣的程度,二年級的課業的確很重,剛剛有看了一下我的作業,滿檔!
現代小說的個人、小組報告,VHDL的期末專題、人機介面小組報告、台灣開發史 ...

說到RS-232我忘記把那2條線拉出來了~~~~~
有需要使用到的人在自己畫吧~~~
不然就在等幾天吧~~~等我洗版在來畫

楼主:
單純試作,所以就沒想那麼多,
所以還是以你的版本為主,
我的版本線太細了,所以在地端會有約0.01V的壓差
就必需全補上錫了,
作完了試過沒問題就沒想太多了,
RS232要拉出來,到時侯就可以先用這個版來測試軟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單純試作,所以就沒想那麼多,
所以還是以你的版本為主,
我的版本線太細了,所以在地端會有約0.01V的壓差
就必需全補上錫了,
作完了試過沒問題就沒想太多了,
RS232要拉出來,到時侯就可以先用這個版來測試軟體了. ...

恩~~~~~你的電路還真標準阿~~都有切角~~~~~~
而且用的軟體也不同~~~~
真的讓大家有多種選擇~~~~

网友:
嘩~完成度越來越高囉~

网友:
各位高手前輩!再加上個外殼就可以拿出去賣了。

网友E:
哇~~終於出現真面目了.

legion大大.你有一條線沒layout.嘻嘻嘻

legion大大.你有一條線沒layout.嘻嘻嘻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但是能麻煩您給那個壓縮檔的解壓密碼,想要自己DIY一個

网友:
好久 沒有洗電路板囉 ~...有空在來玩看看 ~
這些零件去買 會不會很貴阿 ~..
LEGION 那顆IC 一般的 燒錄機應該 可以燒吧 ~我的是 G840
PLCC28-DIP24.............那不就是要用 ~轉接座 才可以接上 燒錄機燒 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ADC0848不用燒錄程式。
要燒錄的僅有單晶片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你的電路還真標準阿~~都有切角~~~~~~
而且用的軟體也不同~~~~
真的讓大家有多種選擇~~~~

切角是指????
如果是走線45度的話pad2pad也可以丫…左邊快捷鍵最下方的按鍵…

感覺上Pad2pad跟Dos版的protel 差不多,建新零件protel 還是比較快,繼續玩component Libary

网友:
好酷喔...真是太強了...可以做來玩玩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終於出現真面目了.

DAVE你的眼睛好利哦,
那條線是故意不LAY的
因為那一條是12V和GND,如果LAY上去,
那麼一送電便會進入短路自保或是自爆,.

楼主:
回复 网友G:

W大就別笑我了,
這個版的精準度只能歸類在玩具而已,
因為這里大家都是以維修為主,
所以作作這個玩具讓常在這里逛的大家有個玩具可以以玩而已
順便當作維修POWER的參考工具而已
想作商業用途的話,就以2版的為主
1版的就該站上的人可以玩玩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狼大
還是等2版的時侯才有可能作到你希望的方向
不過還是要等上一段時間才有時間去實現它的.

网友:
 以前老師就教過,電路板在跑線路最好不要走直角,當電路板直角太多容易引起干擾!

网友:
回复 网友I:

直角部分在於高頻電路,較會影響,如果頻率不高,影響到是還好。
萬用板跑51單晶片,時脈速度還能夠承受,也就是說,洗板子的走線,走直角,還可以接受。

网友:
哈哈~~~這1板的土砲電源偵測器確實只能用在玩玩的~~~~~
商業板的~~還是要使用霍爾元件下去玩才行~~~~
而且這樣要實現的功能也就能都有了....目前又構想了一堆~~~~~
等L大有控在給他我的構想~~~~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上星期去電子街,有看到霍爾元件,還不少錢哩!
閉迴路的比較便宜,好像是一百多塊錢(.....又好像不是,記不太清楚了,健忘。)
剛剛網路搜尋到這個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7856749

网友:
回复 网友K:

這個已經做成IC封裝了~~~~很懷疑....大電流通過之後~~~
它能稱多久....要是長時間通過...以這IC的大小~~~肯定壽命會很短....
會爆IC給你看的...而且~~~~跟我的成本價比起來~~是比較便宜沒錯~~~
耐用度~~也是受考驗的~~~~

楼主:
那個封裝的之前也有參考過,
大陸那邊也有人討論過
那個只能作短時間量測,
時間拉一下就不知道會不會噴火了,
所以就不考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L:

阿災!不知道真的能夠承受那麼高的電流。
不過30A似乎在2版的使用上,不夠用?要不然這顆小小的,也不用雙電源,是很方便的。
只能說.....現在的半導體技術真的很厲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最近就真的沒空了,
現在還在畫板子,
有點快神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就真的沒空了,
現在還在畫板子,
有點快神經了.

你先把你眼前的工作做完在來搞這個拉~~~~
你那幾萬塊的不先賺....還在玩這沒什麼利潤的玩具.....

引用 网友A:
阿災!不知道真的能夠承受那麼高的電流。
不過30A似乎在2版的使用上,不夠用?要不然這顆小小的,也不用雙電源,是很方便的。
只能說.....現在的半導體技術真的很厲害。 ...

2版是要能拿來裝到主機板上長時間使用的~~~~到時還要搭配你的軟體可以做紀錄~~~~~
所以看到這種封裝~~~能耐壓到30A~~~我不太相性....你還要考慮到瞬間電流的問題~~~~~
那個瞬間電流就可能會把它打爆了.....
我那50A的~~瞬間電流也只能到100A~~~超過就不行了~~~~
那30A的~~肯定~瞬間電流不可以超出30A....

网友:
回复 网友M:

哇勒沒去注意看.真的是一邊正.一邊負...汗顏n_150|

网友:
忘了問~~~~那二極體~~~~是使用一般的1N4001就可以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沒有錯!
似乎是保護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O:

您先以完成手上的工作為優先囉~在下會慢慢等您的12V採霍爾CT的偵測器版本

网友P:
在初版時已經提過一次 LTS 25-NP

資料來源
http://www.cpu.com.tw/kh/sensor/lem/lem.html
廣華電子

該零件使用極簡單
單電壓+5V
輸出對地開路電壓2.5V
最大輸出2.5+-0.625
因為手邊有一顆中古良品
所以很確定使用很簡單

83.81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初版時已經提過一次 LTS 25-NP

資料來源
http://www.cpu.com.tw/kh/sensor/lem/lem.html
廣華電子

該零件使用極簡單
單電壓+5V
輸出對地開路電壓2.5V
最大輸出2.5+-0.625
因為手邊有一顆中古良品
所以很確定使用 ...

這各我知道~~~~但是~~太貴了~~~~一次裝三顆~~~光是成本~~~嚇死人耶
那3顆等於買3台電流勾表了~~~~~

网友:
露天一顆$300
全新品
賣方在高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30667512

网友:
哇阿  300...   有降低精度降低價格的方案嗎

不然做出來  小朋友就出走好幾個了n_074|

网友:
不要說霍爾~~~我光那些材料就好幾百塊了.....
再加上霍爾~~~光是成本將近2千耶~~~~~
做好之後~~~版權費跟材料加一加~~~~~
成品要是不賣個4到5千~~~~那真的就對不起2位程式設計的作者了...
畢竟有一部分的利潤是要分給他們的
我從對岸買回來的霍爾3顆成本也才450元....
你說的1顆3百...3顆就900了耶...還要考慮到運費等問題~~~

我看L大都用精密電阻~~~那些精密電阻~~也超櫃的~~~

2版的89C52(以燒錄資料並且加密)到時候會統一由我這邊出貨
價錢我會在跟L大討論..畢竟賣這顆IC就要抽利潤給他
我到時會規劃成品與半成品或只賣零件的3種價格
至於成品與半成品要是賣出去之後我有考慮~~~
其中的利潤會分一部分給s10274chen(前提~~他必須把程式寫好~~~)
當然~~~~s10274chen大也可以寫出2種版本軟體~~一種免費版~~一種為付費版本~~~
這樣我也就不另外增加而外的費用~~~直接找s10274chen買付費版的軟體就好
免費版可用在只能看電壓動作~~~付費版可另外設計有紀錄功能~~~並且可自動存檔
這就要看s10274chen大的功力了~~~~~

所以~~s10274chen大~~想賺點生活費~~你可要努力一點阿~~~~~
你也可以做出通訊介面的板子~~含軟體一起賣~~~

這是商業版的構想~~~~看兩位大大有無意見~~或有其他問題嗎?

這幾天又有的忙了~~~我這版的零件已經買回來了
有空我在完成這塊電路板~~~到時再把流程照片PO出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Q:

考量到1版和2版的ADC所使用的位元數並不相同,程式雖然還沒寫,這個問題已經在我腦中打轉很久了,甚至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兩塊板子所使用的程式會不相通用。
傳輸內容的編碼,到底要ASCII還是純的二進碼(PC看到的是ASCII,必須再判斷成二進碼),這就需要和legion大討論看看。
(不過後來又想一想,雖然PC接收到51未經處理的二進碼,會當成ASCII,為了不增加51的程式難度,直接將ADC的二進碼送到PC就好了)
下中斷的方式,小弟我想要由51主動發送,也就是說,51處理完自己要顯示在LCD的資料後,就可以向PC送資料了,為了51的執行效能,只有單方面送確認碼給PC好了(例如先送0x00確認碼,再送資料0x8A之類的),PC不用回傳給51,51自管自的送資料,不用理會PC。
這樣應該是可行的吧?

VB要開檔、讀檔,我還不太會啦!要惡補看看。
串列傳輸......也只玩過那麼一次,還是不成功的。程式的寫作流程會很緩慢。
我先寫8位元的程式,使用在一版的電路,但不含檔案紀錄功能。(也比較簡單一些,我先摸看看)
自動存檔...........小弟我到不太希望這樣做,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我想要做成一個按鍵,按下去之後,再詢問使用者要存檔的位置,然後存成純文字檔。
ㄧ版的程式如果完成測試,並且可行會給大家執行檔。

這樣的商業構想,很棒啊!我沒意見,之前我有提過了,程式可能要等到學期結束吧!
慢慢來。

网友R:
這篇終於邁向"成本"&"價格"討論了...
我一直有在關注這篇,所以早就在猜想商業版應該不便宜,看了小新大#36回文...果然...

對小弟這種"純粹玩玩"性質的人...應該是玩不起...

不過我一直很好奇此篇日後的發展...
因為這種討論區網友合作出商業套件的方式,是小弟第一次看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R:
這篇終於邁向"成本"&"價格"討論了...
我一直有在關注這篇,所以早就在猜想商業版應該不便宜,看了小新大#36回文...果然...

對小弟這種"純粹玩玩"性質的人...應該是玩不起...

不過我一直很好奇此篇日後的發展...
因為 ...

光材料我就不知道噴多少錢了~~~~~~
成品跟半成品會貴~~~是因為~~~~~都是我手工作的...很累人~~相對的工資就一定不少錢
如果只買材料自己去做電路板安裝~~~那價格相對就便宜很多了~~~~
只是~~~我還在考慮~~~~s10274chen的商業版軟體能不能如期做出~~~~
他要是做得到~~~~我還要考慮~~零件版要如何加入軟體的版費~~~
或是這部份由他自賣...一切等完成之後~~~我在做總結吧~~~這因該要等到暑假結束之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如期」.....這個時間點實在是不確定,不過暑假確實就比較有空了。
到時候應該會在暑假「強檔」上市。

軟體買賣問題,我不知道耶!看要隨機搭載,還是另外販售,還是依照您的方便性為主,小弟我沒關係啦!不過最重要的是,我還不知道哪時候會把程式寫好。
我是把它當成ㄧ個訓練,有個機會練習。

楼主:
回复 网友T:

其實初版時不考慮這個東西的原因並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SHUNXING他們的測試範圍都是在7,8A內,
加上這個東西因取樣電位的問題,必需加上後置電路才能進ADC,
加上1版使用的ADC解析並不是太好.,
所以在不想搞太複雜情形下,雖然自己手上也有相關品,
但還是不考慮,結果現在也是在10A作為操作範圍,
但在2版時,SHUNXING及狼大他們希望的都是從30A往上起跳
而這一型的額定電流是25A就也不能考慮了,
不然單5V輸入確實是很好用的,
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回复 网友Q:

其實不用想太多了,
到這個東西有一定成品狀態還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不是靠這東西生活,
就當作樂趣作玩具好了,
其實整個包裝的重點反而是在PC端的,
所以慢慢來不急,等大家都有時間再來玩,

楼主:
回复 网友U:

VB其實沒那麼難搞
所以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
至於所有的協定及傳輸資料格式到時我會全部定義給你的,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了.

网友:
剛剛在大廳又看legion大.你又出現了.不是要忙嗎.腦子離不開這個版吧n_148|

楼主:
回复 网友V:

聽說今日股市大跌
中午偷偷上線買股票,順便來這晃一下
沒想到會被人抓到,
還在和正弦波奮鬥中,下線努力去了,

网友W:
看你們同心協力做這個電路真的很有趣,不過我最有興趣的就是它做出來成本要多少錢?

网友A:
回复 网友X:

shunxing大不知吐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你們同心協力做這個電路真的很有趣,不過我最有興趣的就是它做出來成本要多少錢?

我這幾天有點忙~~~忙完之後我會把電路做完~~
到時後再把流程PO出來~~~順便把價錢標出來~~~你就知道成本多少錢了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不知吐了多少$$。

我在買東西都會多買一些~~降低成本~~~到目前為止~~~已經吐了5千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量到1版和2版的ADC所使用的位元數並不相同,程式雖然還沒寫,這個問題已經在我腦中打轉很久了,甚至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兩塊板子所使用的程式會不相通用。
傳輸內容的編碼,到底要ASCII還是純的二進碼(PC看到的是ASCII,必須 ...

建議是從L大那邊傳ASCII出來,對PC端的設計會比較容易上手,如果說要用純二進位,也是可以,只是多一道轉換手續。

以ASCII模式舉例,從51送ASCII code由VB透過MSComm用"comInputModeText"模式來接收放到Buffer後再處理
第一個要先解決的是兩端程式的溝通協定
譬如格式:
$Data,12v,12a,12w,5v,5a,5w,3.3v,3.3a,3.3w,Pw,Pgv,VSBv,chk,$Data

這只是舉例拉 參考看看,固定長度的資料,在後續處理也比較好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Y:

奮鬥累了,進來晃一下n_107|
從51丟給PC由於到時侯是採用FREE RUN的模式
所以在資料上會比較多一點所謂的協定,
要丟2進制16進制或是ASCII或是直接丟10進制都可以,
協定及資料格式會有一些模式作傳遞的,
而且還有一些細節問題,有想過,但還不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Z:

FREE RUN 聽不太懂...
協定細節看來L大都已經考慮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A:

謝謝yuchiuan大。
協定的部分,小弟我也有在想,不過不知道會怎樣,我會先試看看,今天在學校有寫一下,有一點點小進展。
不過還沒有去弄通信,還在構思如何處理資料流(怎樣接收、順序、排程)的邏輯思路。
今天最主要是在建立能夠自己手工輸入數值的環境。(一個小問題,我搞了兩三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