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末代似乎有改設計

楼主(2010-05-02):
昨天收到的VA902,與之前的不太相同,原本直連的信號線不見了。

驗明正身VA902

內裝圖,面板改瀚宇產品,原先一件式鐵框改分離式支架

取下電路部鐵殼

電路一覽,與原先三合一板不同,P+I與A/D分開。

P+I有很明顯的故障(電容),似乎是軟的,等修好再報告後續。

网友:
我有po一台VA905也是用瀚宇的面板

期待狼大的實例

网友:
期待狼大的大作 液晶維修真的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那三合一的板子.........雖然自己沒修過,但看到不少前輩們為那種設計的板子吃了不少苦頭,後續採用這樣的模組化設計,檢修上還是相對輕鬆些。

网友:
可以請問狼大這台螢幕怎麼拆外殼嗎

我只看到腳架上方有四顆螺絲,卸下螺絲後就不知道該怎麼拆了。

楼主:
底座轉軸處兩個銀色圓柱形蓋取下,就可以看到四顆固定螺絲,取下後底座會分離,就可以沿著螢幕外殼邊小心撬開。

這款改版VA902螺絲改在底座背部,不過還是要取下銀色圓柱形蓋

网友:
感謝狼大的教學。

我只把底座底下左右個兩顆螺絲卸下,接著用一字慢慢的沿著四邊撬開。

拆開後發現右邊連接VGA的那片基板,有一片白牌線我不知道怎麼拆。

楼主:
從黑色端兩邊慢慢施力從機板插槽撬起,也可以從面板處拆起,注意面板端兩邊有金屬卡榫,需按下才可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好久了 話說你拍的圖片上還有暴容HAHA   俺也剛碰到一台漢宇採晶 TF191A 不過他是採用VA902得PI板 那種模式 現在不過電 連啟動也不鳥 電源管理IC掛哩 待料中 看樣子俺要多準備些液晶零件了_~_~
題外話 40T03GP 這顆功率晶體 誰要依起下單的 俺有找到原廠的 優派 跟ACER 與漢宇彩晶 部分有採用這款的PI板 他上面有這2各料件

网友:
這台有40t03  gp嘛,粉像文不對題,要賣東西到團購區,或拍賣區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的都可能會有阿一一!! 我拆了一台1916的就這種板子一一 優派的也很多阿一一 40T03 GP  1科掛點了一一 這各在Y拍上要價40  我是打算去對岸採購 看誰有需要的一起採購 依各10多台幣的樣子 還ˋ是幾塊錢 一一!!維修工具零件 我不需要丟這賣 一一大家都很厲害的 自各項對岸採購阿 一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黑色端兩邊慢慢施力從機板插槽撬起,也可以從面板處拆起,注意面板端兩邊有金屬卡榫,需按下才可拔。

我的功力太淺,拆了老半天還是拆不起來白排線,最後在基板上的雙黑卡榫指割食指宣告暫停研究拆卸。

楼主:
仔細觀察,膽大心細,應該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