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海韻電源供應器 SUPER TORNADO 400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05-02):
該POWER在一次的關機後就無法再啟動,PS-ON短路不起動,5VSB輸出異常。

本體

開蓋

二次側輸出端

發現故障點

順便剪除過長的接腳引線以免碰觸外殼

更換故障電容後5VSB便恢復正常,PS-ON短路後可以順利啟動,上機燒機正常就還給朋友繼續服役。

网友:
真是軟阿.........!!!!!!!!!!!!!!

网友A:
以狼大的功力 post 這種太不對稱了
我拿我修不出來的硬的給狼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狼大的功力 post 這種太不對稱了
我拿我修不出來的硬的給狼大好了

很期待

网友:
我也期待一下~~~哈哈哈
其實修到這種換換電容的感覺真輕鬆
不用花費太多精神啦

楼主:
電源供應器焊點多,空間小,有時還會有膠黏住,即使只換電容也不輕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狼大的功力 post 這種太不對稱了
我拿我修不出來的硬的給狼大好了

嗯嗯,拿棵整台(灰休)焦黑的給狼大展現(時光布)的功力n_046|
 :on_041| :on_037| :on_036| :on_114| :on_091| :on_140| :on_075|

記得小時候阿禡有跟我說:柿子要挑(軟)的吃:on_136|

网友(2010-11-05):
撿到軟的,恭喜!

网友:
狼大~~
以您的功力.修這個..
未免太"大才小用"些

楼主:
偶爾吃點小點心也不錯啦~

网友:
狼大是軟硬兼施 , 也軟硬兼吃 !!

因為 狼大 擁 有 [ 狼牙棒]  !!!

是一個真正厲害的角色喔 !!

网友:
SeaSonic 的內部看起來好整齊哦.. 不像 SevenTeam 亂亂的,

而且線分佈的很整整, 很好維修, 換電容等零件應該也很方便..

SeaSonic 的 SPS 價格一般都很 "高貴".. XD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2010-12-06):
狼大~~請問如果power電容上都沾有白膠..該如何清除呢?..還是用硬拔的方式?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裡頭兒的東西擠得要死
有的又灌膠 就算是軟的
真的拆一顆電容也很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盡量清,當然施力拔也可以,不過要小心不要受傷及損及附近零件(電感、電阻等)

网友:
一不小心真的粉容易受傷.......機板跟線路又密....要拆裝還是要小心...狼大..說的非常正確..軟的硬的都還是小心一點..一疏忽.容易出狀況

网友:
小弟這幾天修到一顆海韻主動式330W的怪POWER,跟狼大這顆佈局配置差不多,可能只是用料不同而已
這顆的狀況是無PG信號,後來發現是燒了一顆4148二極體,更換後已經有了PG信號
但燒機測試時發現,輕載都OK,但只要掛上大負載就保護了,後來發現3.3V不掛負載就能正常啟動和燒機
5V和12V各掛約100W負載都正常,唯獨3.3V不曉得哪裡出了問題,獨立掛上約2A負載就保護了...
換了一堆零件還是無法搞定,輸出端電容/431 IC/8550電晶體等等... ~____~

楼主:
看一下後方零件焊點跟接腳有無相碰短路情形

网友:
仔細巡視好幾次了,沒發現異樣
不把它修好實在不甘願阿... ~__~"
花了我好多時間

楼主(2011-01-05):
可以往這兩方向下去看
1.電源管理IC異常
2.3.3V磁性放大電路異常

网友:
電源供應器焊點多,空間小,有時還會有膠黏住,即使只換電容也不輕鬆呢~
引用 网友C:

是阿,有時還會拔錯,還好我不是牙醫,不然…

网友:
感謝狼大指教
有空再把那顆拿出來修理修理...

网友(2011-03-04):
感謝狼大指教

网友(2011-04-07):
有许多事看上简单,做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D(2011-06-16):
請問狼大 HP server DL120 G6 500w power  90plus 。 part nummber : 5006077-001。
有一顆電容脫焊,這一顆電容 68uf/400V , 共兩顆串聯,電容正負極接1.1M。量測結果兩顆一樣,剩下59uf,是否更換。
這一顆power 有 sb 5V  ,開機1秒後自動斷電,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狼大 HP server DL120 G6 500w power  90plus 。 part nummber : 5006077-001。
有一顆電容脫焊,這 ...

雖還在20%範圍內,不過可以考慮先行更換看看,順便檢查其他元件

网友:
這招有學起~下次換我來試試看!

這些維修工具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