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OTHER YH-370指針式電錶 R5 燒毀電阻

楼主(2010-05-03):
朋友一台電錶說不準不要了,給我殺肉用...

回家一試...

1.2V  --------差太多了

約 1.5v

1.5v

拆開一看..r5 電阻燒毀,手上沒此錶電路圖,特來求助r5阻值多少?如果有電路圖更好..謝謝先..

网友:
看起來好像跟R12一樣ㄟn_151| .要試嗎n_171|  .燒壞了不能罵我.
我覺得可以用一顆電組換上量量看差多少在換電阻.這是小的不會算電路用的土方法

補充:playx大大.你怎麼跑來貼新手區.(是為了給新手我經驗嗎):on_145|

网友:
P大您可以用可變電阻來找阻值,用電源供應器調出固定電壓,再來接上此電錶,或可以再另外補一台做比對,檢測電壓大小,調整故障的電錶的可變電阻,慢慢讓其電壓準確,就是我們需要的電阻阻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有這樣的方法啊~
早上看到這篇時馬上去拆了我的電錶....但拆開來才發現板子不同...
原來我的電錶是YF-370n_108|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這樣的方法啊!但是只適用於小電流的時候,太大的電流,這樣還是有風險的。
如果害怕可變電阻燒掉,可以串一條保險絲,可以避免可變電阻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知識還是要活用啊...可惜小弟連知識都還不足 .

楼主:
謝謝各位...指針式電錶的電阻規格很奇特,一般都要自己配,

用可調電阻去調試也是一個方法(謝謝S大),指針式電錶我有3個,暫時

先不理它,因為不知錶頭是否也有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表頭要燒壞,機會應該不高。

网友:
P大~~~你太久沒出來~~~~
一出來就搞笑了阿^^
確實~~~再可以比對電壓或電阻的時候~~~
可以用可變電阻來找出正確的~~~~
我那修電視的師父....他找不到阻抗也是這樣玩的.....
常常看他把燒毀的電阻換成可變的~~~調整到大約可用的阻抗
在拆下來測量阻抗後~~再找電阻換上去....
不過~~高壓的部分~~~他就去翻電路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是燒壞而是摔壞,電錶指針現在超過如圖所示會卡住不回彈,跟我之前

摔壞那一顆有點相同,這幾天媽祖生日比較忙,過幾天再來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摔壞真的沒輒了!
會出現那樣的情形,表頭通常已經受損了。

网友:
記得以前用指針.常常沒換檔量也會卡住.我都是專中間那個歸零把卡住的真扳回去在做一次歸零.但好像沒摔壞過n_151| .都是摔到表頭蓋子破了n_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