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的Leo Book Pc開機馬上斷電維修

楼主(2010-05-03):
Leo Book Pc開機馬上斷電,換個power交叉測試後,判斷為原本的小power的問題.

這就是本次BookPc小Power的樣子.

裡面有三顆電容爆了,依序為1000uf 6.3v~2200uf 6.3v X2.

廢板上動手拆三顆一樣的電容焊上去完成.

沒有前輩的自制Power負載,衝了直接裝上PC開機,畫面出來了完修,接下來就灌XP做燒機測試,真是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你~~~最好~~~用電源測試  在上主機板測試
直接用    修好的東西   去測試主機板   很冒險
給你參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69|

网友:
給您拍拍手哦!

勇敢地衝也衝對了,太棒了!

网友:
給他拆下去就對了~~~~~

网友:
衝了直接裝上PC開機................很危險 ...如果沒修好 ~可能 ~...傷到主機板.
這種 小 POWER 壞了 還真麻煩 還真難找到 換新的 ~好像很少看見在賣

网友:
先用電表測試一下電源輸出對不對在上MB測試才是正確的喔
恭喜修復成功

楼主:
是的!下次會記住先測量電壓,居然忘記真糟糕,多謝各位大大提醒.

网友:
這種小型電源真是少見
板大的維修工力真好
馬上就知道是power壞了